这个欧普双色灯竟然用这个芯片

楼主(2024-09-04):
恒流芯片是这个

控制切换如果没看错竟然是这个吗?
看着像是4013,有点看不清,这个恒流芯片也没有使能端,难道是4013的
Q与-Q去控制恒流芯片的电源供电吗?

网友A:
是哪里的问题,查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里的问题,查出来了吗?

灯珠烧了,目前就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灯珠烧了,目前就这样

没有短接试试吗?嫌拆灯珠麻烦直接用铜丝短接灯珠两端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短接试试吗?嫌拆灯珠麻烦直接用铜丝短接灯珠两端也行啊

哈哈,没试,我没有灯泡大法加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没试,我没有灯泡大法加持

用不着灯泡大法,直接试就是了,如果驱动是好的,就不会有问题,如果驱动是坏的,那就更无所谓了

网友:
4013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着灯泡大法,直接试就是了,如果驱动是好的,就不会有问题,如果驱动是坏的,那就更无所谓了 ...

有刁民想害朕

网友:
丝印拍不清楚

手机差评

网友B:
2832的2脚应该可以用来做开关状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32的2脚应该可以用来做开关状态控制

哈哈,似乎是可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