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最后一步为什么一直循环?

楼主(2024-09-04):
用的星际蜗牛J1900,RR引导24.8.6  我以为是不支持,然后往下7.2.1 还是一样,都是这样循环,是不是J1900不支持太高的版本啊?是不是只能装6啊

网友A:
能用7.2.1的,我也是蜗牛j1900装了RR引导装的7.2.1 69057

网友B:
引导选的不合适就这样,选RR的重新做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7.2.1的,我也是蜗牛j1900装了RR引导装的7.2.1 69057

引导我是选最新的24.8.6,你是用什么版本的?

网友A:
好像是23多少的,忘记了,去年时候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导选的不合适就这样,选RR的重新做引导。

我就是用RR最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23多少的,忘记了,去年时候做的。

帮看看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A:
刚才查看了一下,用的是这个arpl-i18n-23.10.4.img,你去找找应该能找到,要不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查看了一下,用的是这个arpl-i18n-23.10.4.img,你去找找应该能找到,要不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

不用发了,我翻到了这个版本,但我就是想不通,我的比你新好多,怎么反而你的可以,会不会是我这块板不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发了,我翻到了这个版本,但我就是想不通,我的比你新好多,怎么反而你的可以,会不会是我这块板不兼 ...

应该那里出错有关吧,我记得有一次下载安装引导时不知那里错了,也出现无法安装成功。这个我已经在几台不同硬件的机子上用过了,就碰到过一次出错。后来把U盘格了重新来才正常。

网友:
用gxnas大佬的引导和安装文件

楼主:
结贴,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贴,搞定了........................

啥原因啊,怎么解决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