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0maH的plsen充电宝闪灯,拆开看看

楼主(2024-09-04):
发现这个充电宝自己就亮起4个灯,之前好像没这样子

拆开看看:沿着边缘撬了一圈,强行打开了,有几个卡子断掉了,电路也不太复杂,也没见哪里故障

最后把那根线弄了一又扣上壳子,断掉卡子部位有点缝隙,可能那个灯原本就是自己闪闪的?

网友A:
显示电量的必须闪啊

网友:
这体积没虚标吗?

网友B:
那个是大写i,不是小写L,这个是品胜充电宝

网友:
鼎鼎大名的品胜,被你写的我不认识了,应该是pisen吧。

网友:
我是进来看山寨pise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大写i,不是小写L,这个是品胜充电宝

不好意思,把I跟l弄混了,当年不让学鸟语今天显眼了。
这个充电宝还真挺精致的,就是不知咋的就自闪灯?
之前有个这牌子的4USB口充电头,一直很好用,结果被香薰喷进水烧掉了,不知这个是不是又要挂了。

网友:
好秀气的充电宝。

楼主:
看电芯标注挺正规的,不像其他充电宝里面全是光腚18650,充足电后可以给我的手机充4次,电池还行吧?

网友:
充足电后可以给我的手机充4次----没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电量的必须闪啊

拆了没见哪里故障,装回去后就没有再自己亮灯,只有插到手机上充电才有灯亮起来~难道它是欠拆?

网友C:
品胜的还可以,拆过几个,几乎都有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胜的还可以,拆过几个,几乎都有热保护

现在它不自己亮灯了,只有插上手机灯才亮起,亮灯的个数显示了存电量多少,但是没负载时按下侧面的按钮应该亮灯吧?可是现在咋按都没反应,是按钮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