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遇到疾首的问题

楼主(2024-09-04):
      修一台音频扫频仪,故障现象是电压输出幅度调节超过3以上会报错误,查了半天找不出原因,机器是人家委托私人的活,估计是没有售后的,再个如果找厂家售后维修也比较麻烦,打包来回什么的也要时间,时间长了人家厂家估计也会收维修费什么的,所以决定继续修,但是没有图纸也是痛苦的事情,只能自己摸索,试着打电话给厂家要到了售后的电话,对方叫了个工程师来回答,本来想从他口中要点故障信息的,很失望,对方就说发过去厂家维修。本来本以为把故障说明后对方会给点故障维修思路什么的线索,事与愿违,又是失望的经历。

网友:
痛心吗?棘手

网友:
没用哪个厂家会电话里指导你自己维修的,除非你跟工程师是亲戚

网友A:
哈哈,楼主也是个使用拼音打字的主。

网友:
先尝试找图纸

网友:
想成理想型社会了,人家不了解你的水平,电话里怎么敢瞎指挥。

网友:
也就是个客服, 一般不懂维修,  懂维修的不会接电话的.

网友:
痛心疾首,问题棘手,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了,  一般哪里会通过电话就能找到维修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也是个使用拼音打字的主。

五笔打字还有多少人使用我只会五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笔打字还有多少人使用我只会五笔

我只会手写。

网友:
这种专业的东西真得不好摸的

网友:
厂家认为除了厂家,其他都是小白,给你说也是白说,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反正如果是特种或者专业设备,价码不到一定程度别接,不然有你的当上...

二○二四年九月四日

网友B:
检查一下调节电位器是不是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如果是,可以考虑更换同型号的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笔打字还有多少人使用我只会五笔

我只会早期版本的五笔,不会打的字就切换到拼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调节电位器是不是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如果是,可以考虑更换同型号的看看。 ...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机子很新,查其它的没有硬件问题,电位器是好的已经量过。

网友:
厂家是对自己的产品负责,不会让你胡折腾

网友:
没有资料很难修复,就是程序有问题,也不好找到数据。

网友:
设备太专业了就找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