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Royalstar荣事达 XPB15-628PHR迷你洗衣机,改电源插头插座

楼主(2024-09-04):
Royalstar 荣事达 XPB15-628PHR迷你洗衣机,老婆拿来说波轮不转,只有蓝光和臭氧。仔细观察,发现电源只有500MA,一看就不靠谱,这么小的功率怎么可能带得动洗衣机呢,询问得知,原装电源不知道丢哪了,看这个电源能插上就用这个,结果不干活。再细看电源,原来是把我充电钻的电源拿来充数。看标识参数,输入功率25W,最低也得12V2.5A的电源吧,先找一个12V2A的试试,空载可以带动波轮旋转,但是插座接触不良,一碰就断电。反正还得配电源,连同电源插头和这个插座一同改了。看照片说话吧。

迷你小洗衣机

荣事达,知名品牌

三个档位

内部一个波轮

底部有标识

这标签是乱贴的,根本不是折叠的

控制板在这里两颗螺丝固定

拆下控制板

底部全貌

小电机底部有锈斑,但是看着密封挺好,应该不影响内部

控制板,无字单片机,灌胶防水

臭氧产生器

原装的插座卡扣式

新的,螺丝固定式

新的是2.2内芯

原装的是2.1内芯

新旧对比

换热缩管

焊接好

上螺丝固定

转楼下

楼主:
用来充数的手钻充电器

准备用这个

功率足够了

这个输出得改

这是以前用于老式联想显示器的,改过一次,帖子在老站,上次老站地震的时候帖子被埋地下了,现在搜也搜不出来了。

把原来的插头改成这个2.2粗细内芯的

剪好,压好,焊好

涂胶固定并绝缘

可以正常工作了

洗衣机是没问题了,可是,这个电源灯怎么不亮了呢

灯不亮,心里捌纽呀,不爽,拆!

都忘了以前是不是拆过,还是吃灰时被压了,这壳没费劲就开了。

现在成了拆电源了,嘿嘿

无字芯片,感觉是3842一类的

光耦

还是拿出来好看

一块双面胶加海棉固定

这个应该是431了

MOS管

肖特基整流

拆开试机,发光管亮着,原来是发光管跟壳上的导光孔错位了,用镊子扶正位置

这下好了,电源是否正常一目了然

至此问题算是全部解决,可以完美收工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保险点,上12V3A

网友:
光线暗点也许不用拆电源了

网友:
这个洗衣机够迷你了!

网友:
哈哈,200多还真有人买
一看蓝光消毒,就可以走了
200不如买几打一次性内裤穿,还干净点

网友:
洗几条内内,胸胸估计是够用的。净不净看个人了

网友:
这个只能洗夏天的单件衣服或者袜子内裤啥的吧,感觉干不动冬天的衣服,这个电机的缺点就是防锈差了一些罢

网友:
单位有个老兄,做技术20多年了,聊天,说最近他儿子给他买了个生日礼物,
远红外治疗仪,有点价格,具体是早上早锻炼后,烧早饭,然后有四个远红外发射头
两个插耳朵里,两个插鼻孔里,疗效是远红外管照射,清洁血管,降血脂
说插了半年了,插完当时能感觉到耳聪目明

然后家里买的马桶盖发悠悠蓝光照明的,他也说杀菌的

其实就是四个发光二极管

所以,听到有人说蓝光消毒,呵呵呵

网友:
这玩意儿洗袜子都不怎么洗的干净

网友:
这个迷你洗衣机实在用处不大

网友:
一番折腾,迷你洗衣机又焕发青春!

网友:
碰到什么故障处理什么故障,技能高超。12V/5A的电源充分考虑了使用余量,足够了。电源指示绿灯也从内亮变外亮。

网友:
好像是迷你内衣裤洗衣机,电压比较低,功率不会那么大。

网友:
这种洗衣机也只有哄女人的钱了

网友:
这么小洗衣机能做啥用处啊?

网友:
我捡了一个,电源坏了,看这小电机,网上卖成品才几十元,懒得动了

网友:
远看齿轮箱外壳是铝的好评。臭氧如何混到衣物消毒?

网友:
这么小的洗衣机是洗袜子的么?

大婶今天你上限了

网友:
老牌子了,做工还算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