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淘宝买的牧田套件 自己组装的电池只能用DC口充电 不能用原装充电器么

楼主(2024-09-04):
淘宝买的牧田套件 自己组装的电池只能用DC口充电 不能用原装充电器么

网友:
DC口和两极片是并联的吧?

网友A:
DC口和中间小口有限流,原装充电器要检测串组电压,兼容电池无此接口无法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口和中间小口有限流,原装充电器要检测串组电压,兼容电池无此接口无法充电! ...

有能用原装充电器的套件么

网友:
说白了,那个原装的有协议的,检测不是原装电池,肯定不给你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能用原装充电器的套件么

原装套件50左右,明显的标志是中间接口是黄色的!

网友:
谢谢分享。看了帖子我也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套件50左右,明显的标志是中间接口是黄色的!

好的 谢谢

网友B(2025-06-27):
同问一下各位大佬,DC口和两极片是并联的吗?可以从DC口输出取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一下各位大佬,DC口和两极片是并联的吗?可以从DC口输出取电吗?

充放异口,不能。

网友:
自己买个自动升降压恒流恒压充电的模块,用个取电座做个充电器不是很香吗?我弄了三个模块,准备把12.6V,16.8V,21V的各做一个,比买的垃圾充电器香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一下各位大佬,DC口和两极片是并联的吗?可以从DC口输出取电吗?

不能  只是公用负极

网友:
一般电池匹配好的话  直接DC口充电电压压差不会很大,也可以引出平衡线,几个月拿出来用B6平衡充一下    况且   原装充电器也不带平衡充功能  属于我们自己DIY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