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ABB AX09接触器维修一例

楼主(2024-09-04):
    在电机回路调试过程中,发现某电机回路出线电压缺相,经检查,是盘柜内抽屉问题。进一步检查,发现是ABB接触器在吸合时有一相阻值过大,时通时断,故影响电压输出。

    由于调试任务紧急,来不及等厂家重新换货,于是自己动手对接触器进行分解维修。分解后发现,有一相触点的压簧弹出工作位置,横躺在触点行程通道上。见最后一张附图,圆圈内放大部分。

    重新调整安装有问题的弹簧,组装完毕后,装入抽屉回路,通电后试验,工作正常。这是本配电室第二次出现ABB接触器缺相问题,第一个被厂家召回,重新更换。究其原因,估计是在盘柜组装时,接触器高处跌落,导致压力弹簧跳出工作位置,从而导致工作时缺相。
    器件不正常工作,有的是本体本质性的损坏,有的则不是,只是安装过程中操作不慎导致器件不能正常工作。不同的问题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对待。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要重新设计触头结构。

网友:
接触器维修最好用原装配件

网友:
老款这地方设计比较好这新款是有问题

网友:
横着了,稀奇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要重新设计触头结构。

这可是大厂ABB器件啊

楼主:
这是国有大型化工厂,采购的国际一流的器件ABB的。

网友:
即便好3,也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