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拼合“霸王”表芯

楼主(2024-09-04):
  2024年9月4日

单位一表坏掉了,仔细一看是表芯的分针塑料断掉了,好生奇怪,平生还是第一次见,时针这里也有深痕,到底这块表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估计《走进科学》可以录期节目了

从后可看没有问题,居然是“霸王”表芯,之前在某宝上看到这表芯格外贵,质量应该也不错,为啥我对这个有比较深的认识呢?是有缘由的

看到着货了吗?这是上半年从小区废品那里淘来的,当时看到黑漆漆的,表芯的两端的正负极绣坏了,主要看到下面有一个液晶块(当时没显示,现在我是取下来放到家中的一块表上了),心想拿回来研究一下吧,(1元钱),以为就是个杂牌子,后来一查才知道是“霸王牌”,比较有名气,壳体塑料也不错,后来才知道夜晶块是显示日和星期几用的,当时处理了下两端的锈(有点严重),用了一段时间,很准时

还有其它的整点报时电路,没啥用,去掉了

萌生第一个想法,家里的表芯比较多,齿轮是否通用?大概率不行,碰碰运气

排排队,吃果果,这是家中收藏的,后续准备处理掉一些质量差的,再说没用处,之前用来练习安装8025芯片过,有买的,有从旧表上拆的,

上图中下面这个是新买的,还是那句话“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网上便宜的表芯千万别买呀,对比了下齿轮不通用。

萌生第二个想法,两个拼合一下,是不是齿轮通用?心里也没数

错略一对比,有戏,心中一喜

大卸八块,仔细对比通用,但有部件有些不同

完美组在一起了。
=============
生命在于折腾,在折腾着涨知识。
====================
224年9月4日下午

我找到了新表芯被"割颈"的原因了:上午换完齿轮安装表针时没有调整好间距,结果2个小时候后猛然发现表不走了,心想坏了,透过表芯透明后壳看到齿轮在转,仔细一看前面是时针和分针相碰了,此时恍然大悟,新表芯在原来的表盘上时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分针和时针相碰不能动了,由于动力强劲,所有齿轮仍在转,长时间磨损就导致塑料断掉了

网友A:
我们管这个叫钟....................

手上戴的叫表.......................

网友:
有些机芯本来就是抄袭的,齿轮通用的概率高

网友:
1.5v驱动这个线圈,我一直以为那个线路板里面有升压功能

网友:
组合是成功了,就是不知道走时精度怎么样?

网友B:
感觉现在的钟表,就是装饰品,功能已经失去

网友:
不知道走时精度怎么样?

网友:
钟表分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现在的钟表,就是装饰品,功能已经失去

说得及时

网友:
以前搞这个都是直接换芯,没换过零件。

网友:
线圈一对比,差别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管这个叫钟....................

手上戴的叫表.......................{ ...

合称钟表,没毛病

网友:
卧槽  这么多表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现在的钟表,就是装饰品,功能已经失去

我家到处都是,墙上挂的,架上摆的,厕所贴的,学习用的倒计时钟,总共有12个钟,出门带手表

网友:
一直使用康巴斯的静音机芯,不过现在假冒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脚时钟,手上是表

网友:
表芯还挺多,拼合后先用着

网友:
这个也可以换啊

网友:
表芯挺多的,存货不少啊。

网友:
现在都用电子万年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