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三洋老功放(SANYO DCP-601),拆开简单做一下清洁

楼主(2024-09-04):
日本100V的三洋老功放,简单做一下清洁,401擦洗以后很漂亮。双表指示感觉运动灵活。好看。
前面后面喇叭接口和输入接口,方便玩弄。
音量没有使用传统单位器,采用接触可靠的分线器,用电阻简单分压。无感专业!长期使用接触可靠。
内部厚膜STK-0035工作正常,一次加电成功,静态安静、动态不错。必然是日本原厚膜,工作稳定几十年。
内部全部采用Runycon号称红宝石电容,均没有电容器更换一说。试机成功。

网络搜索DCP-601,必然是大公司产品立马搜索到参数如下:
类型        立体声功率放大器
电路系统        差分输入 ± 2 个电源所有级直接连接 OCL
有效输出(双通道驱动)        30W + 30W(8 Ω,20 Hz 至 20 kHz)
总谐波失真因数        0.1% (1 kHz,额定输出)
0.005% (1 kHz,1W)
频率特性        10 Hz 至 50 kHz -1dB
输出带宽 (IHF)        20 Hz 至 50 kHz -1dB
阻尼系数        40 (1 kHz, 8 Ω)
输出端子        扬声器 A/B : 4 Ω ~ 8 Ω
扬声器 A + B : 8 Ω ~ 16 Ω
噼        100 伏交流电,50 赫兹/60 赫兹
额定功耗        65瓦
外形尺寸        宽 400x 高 128x 深 305 毫米
重量        6.9 千克

网友:
做工实在,有历史的厚重感。

网友A:
功放采用厚膜集成,信号输入和喇叭输出居然做在前面板!

网友:
垃圾了,功率太小,元器件老化,本身也是很低端的产品

网友:
功率小了点,推个书架箱子还是可以的

网友:
欣赏文物级的扩音机。

网友B:
这个级别的机器很少见.

网友:
后膜 ,当年鬼子爱搞这,

网友:
这个要用起来还得好好整个交流100V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采用厚膜集成,信号输入和喇叭输出居然做在前面板!

后面也有,那个年代的专业机,就这样,方便专业人员连线,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级别的机器很少见.

一个老人送给我的,说是当年在广西北海银滩工作,

海那边,海轮运输,海上来的:舶来品,赶早市得来的便宜货。

现在他老了,不玩了。送给我玩

还给我几张音乐CD光盘,都是锯子开了口的,说是海关没收的。现在还能听,很好听。。。

网友:
这要是功率管用的是金封就赚大发了

网友:
这设计放到现在,也算是很好看。模拟功放这些年进步感觉没有很大

网友C:
满满的年代感啊

网友D:
可以让老机也感受一下现代的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让老机也感受一下现代的音乐

还行!听老歌用老机,有味道!

操作:
用旋钮和开关比,现代的按钮不一样。

网友:
杀牛宰洋吧

网友E:
好机!适合小发烧  缺点是用了厚膜  功率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机!适合小发烧  缺点是用了厚膜  功率小了点

小烧不错,拍了下指示灯,关灯拍照更漂亮

指示灯漂亮

关灯拍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满满的年代感啊

这样的电源开关手的感觉和现在的不一样,行程特别长,拨弄起来特别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