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今天来聊聊这台Sony hap-Z1ES硬盘音频播放器

楼主(2024-09-04):
官方宣传图

先拆开看看全貌再说吧

楼主:
屏幕,据说是OLED

楼主:
这是整流稳压滤波电路

楼主:
两个硕大的变压器,分别是数字和模拟供电!

楼主:
这部分是系统控制系统,USB、HDD

楼主:
D/A数模转换,缓冲输出

楼主:
内置1T机械硬盘,还带散热风扇!

楼主:
待机电路

网友:
之前坛友也简单拆解过: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3228-1-1.html

网友:
不愧是大厂产品,里面构造赏心悦目!

网友:
看起来非常高大上啊

网友A:
这硬盘风扇是认真的?

网友B:
日系确实落后了,虽然看起来很厉害,其实也就那样,同类产品多了去了,
不知这东西有什么优势?

网友C:
大号的MP4,做工不错,应该属于智商税的货

网友D:
硬盘音频播放器 ,用料真奢侈,价格应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号的MP4,做工不错,应该属于智商税的货

也许算不上,毕竟Sony 在数字处理领域是搞搞者,许多专利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硬盘风扇是认真的?

原装正品的,机器自带的

网友:
硬盘音频播放器HAP-Z1ES和HAP-S1有什么区别?
硬盘音频播放器HAP-Z1ES和HAP-S1的主要区别是:

1. 内置硬盘容量:HAP-Z1ES内置1TB容量的硬盘,HAP-S1内置500GB容量的硬盘。

2. 内置功放:HAP-S1内置功放,HAP-Z1ES没有内置功放。

3. DESS HX技术:HAP-S1采用了DSEE和DSEE HX技术,HAP-Z1ES采用了DSEE技术,没有DSEE HX技术。

4. 连接端口:HAP-S1有多种接口:光纤输入*1,同轴输入*1,模拟RCA输入*2,RCA 模拟输出*1,音箱输出*1,耳机插孔*1,以太网*1,USB*1等,而HAP-Z1ES的接口则为:线性音频输出端口*1,平衡音频输出端口*1,USB接口 后置USB (A型接口)*1,遥控接口*1,比HAP-S1少。

5. 功耗:HAP-Z1ES功耗约为35W,HAP-S1功耗则约为85W。

https://www.sony.com/electronics/support/res/manuals/4472/44728476M.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音频播放器 ,用料真奢侈,价格应不菲。

内置硬盘的播放器极少!价格是不菲,但用料却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系确实落后了,虽然看起来很厉害,其实也就那样,同类产品多了去了,
不知这东西有什么优势? ...

不是日糸落后了,而是整个音响行业的产品都落后了,全靠芯片的数据处理技术,但元件却越来越低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