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台燃气灶

楼主(2024-09-04):
自己的一台燃气灶其中一个炉头因为经常煲粥溢出导致炉头的火盖变形,点火针里面的绝缘陶瓷开裂漏电,热电偶连接线也断裂开了。

这款燃气灶的螺丝是靠近炉头的在长时间高温下已经拆不下来了。

自己用工具在燃气灶底部通风缝隙开了一个口方便更换点火针和热电偶。

原来热电偶也拆不下来因为开口太小螺丝刀放不进去只好安装在原来点火针的位置上两根线接在原来的线上。

点火针也只能加了块金属片固定在原来热电偶旁边。

原来的火盖变形了。

更换了一个新的火盖修复后能正常使用。

网友A:
这类东西该换新就换了吧,安全为主

网友B:
更换以后能够正常使用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东西该换新就换了吧,安全为主

才使用了不到5年而且更换的配件不会影响安全使用,还测试了熄火自动断气还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以后能够正常使用也不错

网上买配件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一般燃气灶的螺丝比较难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买配件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一般燃气灶的螺丝比较难拆。

反复加热冷却导致螺丝与底板紧密结合,的确不好拆,实在不行就用断丝器解决。

网友C:
第一张图看火盖还以为是个电动车轮胎

网友:
华帝的炉头配件死贵,我的也烧变形了,买个炉头可以买新的了,还是从新配挫一下继续用。

网友D:
我也是,看第一个图以为是轮胎

网友E:
这类东西该换新就换了吧,安全为主。我家的有个眼打火有问题,看着用了也快7年了,为了安全还是直接换新了。

网友F:
这啥品牌,五年就坏了~

网友G:
图一还以为是轮胎扎了钉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买配件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一般燃气灶的螺丝比较难拆。

上角磨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复加热冷却导致螺丝与底板紧密结合,的确不好拆,实在不行就用断丝器解决。 ...

两个炉头一共六颗螺丝就算有断丝器也得花费很长时间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看火盖还以为是个电动车轮胎

确实是有点像轮胎因为这种火盖尺寸刚好适合,原装的火盖是侧面有一排小圆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看第一个图以为是轮胎

确实是有点像轮胎因为这种火盖尺寸刚好适合,原装的火盖是侧面有一排小圆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东西该换新就换了吧,安全为主。我家的有个眼打火有问题,看着用了也快7年了,为了安全还是直接换新了 ...

我这台还不到5年,现在更换的配件不会影响安全而且也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啥品牌,五年就坏了~

品牌就不说了因为是自己使用不当导致的,经常煲粥和煲汤溢出导致的损坏,另一边炒菜的就没有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一还以为是轮胎扎了钉子

确实是有点像轮胎因为这种火盖尺寸刚好适合,原装的火盖是侧面有一排小圆孔的。

楼主:
看过网上的维修视频用角磨机也是非常麻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