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不稳定,通常是哪些因素导致的?

楼主(2024-09-04):
听说有些路由器负载一大就容易掉线

这些路由器是不是散热不好,
改善散热,是不是路由器会稳定很多

网友:
买带2.5G网络接口的wifi6路由器,节能又快

网友A:
有的路由器不稳定就是单纯的配置太差。

配置好一点的才考虑散热,电源老化等问题。

我的K2P这多年了,稳如老狗,日常家里十几个设备毫无压力;后来移动换个TC7102用了一阵子,老发现电视视频刷新不出来。

网友:
K2P确实稳得很。

网友:
k2p的配置和现在哪款新货类似?我觉得够用就好,也不想用二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路由器不稳定就是单纯的配置太差。

配置好一点的才考虑散热,电源老化等问题。

我也是K2P,5年了,稳如老狗,目前没有换的理由。

网友:
一般是电源容易出毛病

网友:
散热 同源干扰.能上wifi6还是wifi6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路由器不稳定就是单纯的配置太差。

配置好一点的才考虑散热,电源老化等问题。

K2P确实是精品

网友:
配置,供电,散热。

网友:
刨除垃圾货  要么 老旗舰  要么 新款wifi7  ,  立起来放   有能力 自己研究散热 , 没有能力 淘宝现成的 ……

5G  6G 都是扯淡  ……

现在是 2.4G 华硕单频旗舰N18U   6台在不同地方使用  好好的  和平精英下载能跑到 150 , 路由器CPU 不进入 10纳米  坚决不换  ……

网友:
老化了吧,有些是质量不好。本来就不能在高流量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K2P,5年了,稳如老狗,目前没有换的理由。

不是k2p一个牛逼,是k2p刚好遇到了padavan才牛逼

网友:
不单纯是芯片方案,电路设计、散热等都是因素,配置一样的机器效果有时候差别很大。
不说了,去小黄鱼看看有K2P卖没。。。。。。

楼主说的这个情况考虑散热,还有电源部分的电容也可以试试更换低ESR的电容器,固态更好

网友:
玩openwrt时试过,32M 64M内存 同一个路由器.  进openwrt的界面。负载一项的数据。
32内存时  打开bt下载热门资源,负载数据立马过1 2 3....最    负载超过3以上,就很难进入openwrt的界面。 ..运行时间长了大概几天就需要重启一下路由器才能使用。 把32M内存换成64M的内存就很稳定,最长一次连续运行100天以上,要不是跳闸,时间会更长

改之前的路由器是水星mw300r v6版 7620芯片  内存8M.   也是不稳定换下来的,现在看来应该是宽带提速后  数据量和连接数变大爆内存假死了。

网友:
用料,性能等

网友:
k2p确实不错,而且够用,现在价格不高

网友:
主要就是散热再就是定时开关机,整天运行寿命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