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拆个无线的mini吸尘器

楼主(2024-09-04):
多多上5.3买了个锂电池mini吸尘器,本来就是没指望它有多大吸力,买最便宜的那款,只是想利用外壳,到手试一下果然没什么吸力,拆开看了一下,1个不知什么牌子的800mah的电池,带个4057的充电板,很小的有刷电机,准备利用外壳,里面加个无刷吸尘器风机,先上拆机图

网友:
这有刷电机有点差!!

网友:
紧跟伐步伐用了C口不错。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终于看到比泓力还烂的电池,这壳子可以利用

网友:
外观看起来可以啊  5.3也是够便宜了

网友B:
我当初花15元,有没有合适的无刷电机改装?

网友:
最好是利用外壳,不然这机器还不如玩具。

网友:
吸力有限的吸尘器。

网友:
当吹风机用用应该也可以

网友C:
无刷有选型了吗,改过一个40w的上车点烟器烧保险,15A

网友:
启动后吱吱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到比泓力还烂的电池,这壳子可以利用

就是为了买壳子的,不用那个小电机

网友:
吸力很弱,玩具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初花15元,有没有合适的无刷电机改装?

有,介绍说是无刷吸尘器风机,已购买了8块多一个,要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有选型了吗,改过一个40w的上车点烟器烧保险,15A

已买无刷的吸尘器风机,8块多说是90W的

网友:
这能有多大吸力

网友:
有合适的无刷改造,这价格买个壳子用也挺实 惠

网友:
这个就是纯玩具了,也只能壳子有用了~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效果如何呢?

网友:
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