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起火通常是哪些因素导致的?起火瞬间是否有快速逃跑可能?

楼主(2024-09-04):
闭路电视影片显示,电瓶起火时,室友从房间衝出走廊,然后拿起2瓶灭火器准备扑火,疑因怕火势蔓延将房门拉上,灭火器被摆在门外,浓烟瞬间涌入走廊。
火灾发生时因室友关门未能逃出,全身烧伤90%,50多天已花费近百万。

起火速度有些快啊,
电瓶充电的时候,为何会突然起火,是发生短路么?为何电池会突然短路呢

网友:
电瓶不进屋充电,不是没有原因的。

网友:
电瓶着火还是少,没啥能着的,基本都是锂电.看这冒烟程度应该是锂电池.

网友:
不是起火严格来说应该叫爆燃

网友:
  三元锂起火  没有救   跑都来不及

  磷酸铁锂好一些 ……

网友A:
电瓶一般是指铅酸蓄电池,使用历史也有几百年了,好像没有听说过会起火啊?

网友B:
着火基本都是锂电池组,原因太多!电池质量,组装工艺,充电环境,使用环境,好多

网友:
90%以上原因是BMS保护板失效:1.导致电池过充增加起火风险。2.BMS板元件击穿短路起火(这个我亲身经历过一次,刚充完电发现接口没有电压输出,摸到电池组外壳异常发热,撬开外壳发现板子都有糊味了,果断把连接电池的线都剪了避免事态更进一步发展,后来换了一个好一些的厂家的保护板,当时用万用表检测了电芯每一节的电压都正常,再用了两三年寿终正寝了,寿命这么短怀疑是厂家用了拆机电池一般大厂的汽车板子加上故障检测电路控制一个三端保险丝主动加热烧断电断开电池的连接,德州仪器的BMS管理芯片的datasheet里都有加三端保险丝的故障断电电路),剩下的基本是车祸碰撞导致电池内部电极隔膜破损短路和天气过热起火,电芯质量大差不差,就算是有些商家。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锂电组

网友:
本来正负极是一层隔膜,一但穿破,相当于正负极短路而产生大量热量,引起起火或者引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着火基本都是锂电池组,原因太多!电池质量,组装工艺,充电环境,使用环境,好多 ...

九成原因是BMS保护板失效导致的连锁反应

网友C:
类似于链式反应,学名叫热失控,是电池内部因为过充导致的隔膜绝缘被刺穿、热击穿等形成局部短路,因为是内部短路,外部控制电路无能为力,特斯拉最早用几千颗18650做电池组不是没有道理的,越是大单体,越是不安全,局部短路导致电池温度上升,进一步热击穿,然后短路电流越来越大,温度越来越高,然后波及周边电池,一个接一个,速度越来越快,导致电池全部燃烧起来,

网友:
新能源,新代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于链式反应,学名叫热失控,是电池内部因为过充导致的隔膜绝缘被刺穿、热击穿等形成局部短路,因为是内 ...

这个我亲身经历过一次烧BMS保护板的(这个其实比电池出问题的概率大N倍),刚充完电发现接口没有电压输出,摸到电池组外壳异常发热,撬开外壳发现板子都有糊味了,果断把连接电池的线都剪了避免事态更进一步发展,后来换了一个好一些的厂家的保护板,当时用万用表检测了电芯每一节的电压都正常,再用了两三年寿终正寝了,寿命这么短怀疑是厂家用了拆机电池。

网友:
电瓶通常都是指铅酸电池。新能源电池起火都是锂电池闹的。铅酸使用历史超百年了,本体起火爆炸的似乎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一般是指铅酸蓄电池,使用历史也有几百年了,好像没有听说过会起火啊? ...

铅酸蓄电池不会起火,烧的都是锂电。

网友:
钢壳的好点。软包的风险大点

网友:
他这个新闻你没看全吧!他这个不是铅电瓶,是锂电热失控

网友:
电瓶一般指铅酸蓄电池,铅酸蓄电池爆炸发生在充电时,电流通过极板,释放交换正负离子,电解液发生反应生成微量氢气,如果充电接头接触不良打火会点燃空气氢气混合气
这爆燃的明显是锂电池,电池隔膜短路,能量瞬间释放,或者充放电控制电路短路引起的
不然,那么优秀为什么要补贴给你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