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C设备管理中的这个N5100?堂堂联想,居然这么点小小问题无可奈何?!

楼主(2024-09-04):
原来的一个N5100平板连接PC后,一直留在设备管理器中,怎么产生的,如何删除?

设备管理器中有如下有问题的设
不知咋的,设备卸载不了。出问题的应该 就算是这个家伙

原来是你:问题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平板的驱动,应该进设备管理器删掉就行。

网友:
图标上右键删除,不行就去设备管理器里USB里找到删除

楼主:
图标右键只有:1. “固定到“开始”屏幕”和 2. “创建快捷方式”  两个选项。
设备管理器里已经删除掉了一个带问号的安卓SMS驱动,但依然存在上述设备。重启后又出现了:带?号的Android SMS

楼主:
今天联想400售后联系,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堂堂联想,居然这么点小小问题无可奈何

网友:
按说没有硬件设备管理器中是不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