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豪晨电动车新国标模块控制器,天津绿龙生产,型号JF-WES48-6,针脚功能问题

楼主(2024-09-04):
一台豪晨电动车,车子控制器现接的线中,现有功能有:电瓶锁、刹车断电、转把,霍尔控制,其余未接线

底壳打开后,前面正负极和电机相线镙丝卸不开,就没有再拆。
16口控制器电路板标识分别是
                                      1、DMS      2、 PV/CP       3、CP/P4     4、EBS+/-      5、 DC       6、 X5       7、SP           8、+48V
万用表接负极,正极电压   1、50.5      2、1V跳变电压  3、4.9       4、未测          5、4.7        6、4.9       7、未测        8、50.5
                                      9、VM        10、 GND       11、X4        12、TA           13、 X1     14、 X2      15、 GND     16、z5V
万用表接负极,正极电压   9、0          10、0            11、4.9        12、4.9          13、4.9       14、4.9       15、0         16、未测
目前接线是:1口DMS电瓶锁,4口EBS+/-刹车断电,7口sp转把信号线,16口Z5V转把+5V
GND是接地,与负极相通,+48V与电瓶电压一致。

8口接口目前发现DMS应该是电瓶锁,+48V应该是报警器正极,C应该是轮动信号,GDN是接地
8口控制器电路板标识分别是
                                    1、SOA_A       2、TB        3、 P1          4、GND
万用表接负极,正极电压    1、4.9         2、4.9        3、0            4、0
                                    5、RET_A       6、DMS     7、+48V       8、 C
万用表接负极,正极电压    5、0           6、50.5       7、50.5        8、0

6口中5个口是霍尔接口,SC,CA,SB,GND,H5V,中间那个5v_A不知道是什么接口。
6口DMS电瓶锁,4口kGND是接地,与负极相通,7口+48V与电瓶电压一致

控制器功能中有防盗报警、巡航、一键修复、一线通、三速
控制器上16口中的  2口 PV/CP       3口CP/P4      5口 DC       6口 X5       7口SP     9口VM        11口X4        12口TA           13口 X1     14口 X2     分别是什么意思?对应那此功能?
8口控制器 我感觉对应防盗报警功能,不知道对不对? 1口SOA_A       2口TB        3口 P1     5口RET_A  分别是什么意思?对应那此功能?
6口控制器中间那个5v_A是什么意思?对应那此功能?
有知道的请指教

网友:
这几个功率管

网友A:
6管17A参数算比较保守的了,可以

网友:
功能很齐全

网友(2025-02-27):
引用 网友A:
6管17A参数算比较保守的了,可以

一个管大概能通过多少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