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了一个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东西 好像是视频方面的

楼主(2024-09-04):
今天拆了一个公司废弃电器那里捡来的视频方面的东西 通电电源指示灯亮,别的没有反应。

网友A:
硬盘录像机,话说这电源怎么这么大???

二○二四年九月四日

网友:
很明显这不是硬盘录像机,这是液晶图像拼接器。那种很大的LED屏幕用的。

网友B:
产品名称:ST8700拼接处理器

产品型号:ST8700

ST8700液晶图像拼接处理器是我公司大屏幕拼接产品家族中的一员,采用独特的嵌入式结构设计,可接受各种图像信号源输入,直接驱动全系列的大尺寸液晶屏(26寸以上),并经分割、放大后,实时无失真地在各种大屏幕图像拼接墙体上显示。处理过程完全硬件化, 不需要电脑和启动软件等操作,非常简便。 画面无延时,无拖尾现象, 自然流畅,画质细腻,最大支持15X15的液晶屏拼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录像机,话说这电源怎么这么大???

硬盘录像机的话硬盘放哪里?没地方放呀,外挂?

网友:
电源散热很拉风啊,看来热量不小

网友:
论坛牛人多,比AI都快准

网友:
拼接屏的主板 这个一般用网线做连接把屏一个串一个 由视频处理器提供信号。想用单个屏就连vga或hdmi 单个当显示屏用

网友:
看回复涨知识了

网友:
这机器电源部分占了大头.........

网友:
第一次见,涨知识了

网友:
这是液晶图像拼接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产品名称:ST8700拼接处理器

产品型号:ST8700

这个应该是正解

网友:
电源不错,占了2/3的空间。

网友:
里面的电源个头可真不小

网友:
感觉也不想拼接屏用的,看不懂!!!

网友:
这机器电源实在啊,PFC+LLC电源,高效低纹波,好东西,看这阵势功率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