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按照这个电路图做出来的东西为何声音很小?

楼主(2024-09-04):
电压电流是足够的,笔记本电源和其他电源都试过,

不接电位器,直接电脑播放,音量调到最好,声音还是很小。

直流供电。

LM1875.功放芯片。喇叭是大喇叭,好的。 应该是电路图的原因

按照电路图diy之后,确实是一点噪音都没有,这点超级好。但就是声音很小。

电路图是网上找的,忘记出处了
-------------

谢谢!

更新:

我是12v-19v、20v单电源直流都试过。

几乎所有人都说电路没有问题。但恰恰是电路的问题。

我用TDA2050的电路用在LM1875上,声音很大。也没有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此电路21倍的放大,足够推动扬声器很大声了,与有没有前级关系不大 ...

谢谢!

更新!

我是12v-19v、20v单电源直流都试过。

几乎所有人都说电路没有问题。但恰恰是电路的问题。

我用TDA2050的电路用在LM1875上,声音很大。也没有噪音。

网友:
有可能是接错线吧?

网友:
是裸喇叭还是有箱体 如果是裸喇叭那就加个箱体,裸喇叭无箱体 声音短路就是声音小

网友A:
你画的电路图,输入电容C2正负极反了

网友A:
看你画的图没什么大问题,通电的时候喇叭有冲击声吗?

网友B:
对比了PDF中的电路图,没发现电路图有问题,是不是考虑下LM1875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电路图,输入电容C2正负极反了

这个问题不大,主要是它这个单电源供电跟双电源差不多,会不会是电路图有问题?

网友C:
1875适合十一双25v电源工作,单12v是否电压低了?

网友:
电路图是没有问题,就是看看元件参数对不对~~~

网友:
图和常用的有些改动,建议接前级试试,看是前面推力的问题,还是后级本身有问题。

图可以先用官方的图,没问题了再用其它图,否则,到底是官方图好听还是第三方的图好听,这个谁说的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75适合十一双25v电源工作,单12v是否电压低了?

对,应该是电压过低,1875单电源供电最低要16V~~~

网友:
另外这类ic,本身是为发烧设计的,电源应该高品质正负电源供电,配件走线都要讲究

否则直接整个数字功放省事,没必要用这个芯片

网友:
单电源电路图感觉怪怪的,没用过

网友:
这盗墓笔记啊

网友:
脑洞真大,看着像墓室结构图?

网友:
官方原理图中输入耦合电容是1.0μ的无极性电容。

网友:
第一点,用双电源。第二点,加上前级电压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画的图没什么大问题,通电的时候喇叭有冲击声吗?

一点声音都没,很安静。毫无电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电路图,输入电容C2正负极反了

我也觉得奇怪,因为tda2030输入电容正负不是这样的。我还以为是1875的独特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了PDF中的电路图,没发现电路图有问题,是不是考虑下LM1875本身的问题? ...

电路图有问题,看16楼的。

少了1欧电阻和对应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