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这个电动车仪表上面的dd还有lin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9-04):
想问下这个电动车仪表上面的dd还有lin分别是什么意思,左边上面3根黄黑蓝线是自己后来为了显示电池电压加上去的

网友:
大灯和速度?我猜的,你自己验证一下

网友:
左转 右转 大灯 测速,其中之一。

网友:
顺着线找找那头去哪了

网友A:
dd灯,
LIN左右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灯,
LIN左右转向

我还以为lin是一线通,不是有r和l是左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灯 ?   铃?

应该是大灯吧。

网友C:
大灯,拼音头字

网友:
跑线路外加表测量吧,看看哪个开关对应哪个接头。

网友D:
另外,顺着线路还可以查到有没有必要添加相应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灯,拼音头字

原来是这样。。。这下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顺着线路还可以查到有没有必要添加相应的继电器

查了这个仪表是直接接电池的,不是通过12v,但是想加个3线电压表,2线电压表上限只能显示40v,3线的给表的电源要在40v里面,dd(大灯)是唯一一条表里面12v的稳定(注意这个词,转向不行)线。不过我接了dd线之后,大灯会一直有一点点亮度,不另外接线仿佛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因为我电压表直接放在显示屏里面的,同样的颜色,看起来就像原装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这个仪表是直接接电池的,不是通过12v,但是想加个3线电压表,2线电压表上限只能显示40v,3线的给表的电 ...

既然有12V,那么肯定里面会有个直流变压器,找那个东西吧,那个里面有12V。

网友E(2024-10-25):
引用 楼主:
查了这个仪表是直接接电池的,不是通过12v,但是想加个3线电压表,2线电压表上限只能显示40v,3线的给表的电 ...

请教:我也想在仪表盘上加一个小数字表头。电动车仪表盘中都有全电压吗(如48v、64v)?

另:既然你直接取大灯的12v电,大灯会微微发亮。因小表头三线的工作电压为4-40v,建议你接上一个7808三端稳压块进行降压。使用7805也行,但7805上会有7v的压降,有可能会发热。所以建议你用7808或7809三端稳压块。

楼主(2025-01-01):
引用 网友E:
请教:我也想在仪表盘上加一个小数字表头。电动车仪表盘中都有全电压吗(如48v、64v)?

如果有电压多少显示(比如格子数),那估计会有全电压吧.反正不管怎么都需要一个同样长的线(不管是直接测量显示还是通过其他取样方式,总会有同样长的线,其他取样还需要更复杂的电路).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有电压多少显示(比如格子数),那估计会有全电压吧.反正不管怎么都需要一个同样长的线(不管是直接测量 ...

等待!接了没有,接上三端稳压块后大灯是否还微微的发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待!接了没有,接上三端稳压块后大灯是否还微微的发亮?

没得时间.你先量量有没有电池电压,我估计要隔很久才可以继续,忙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