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软件画的PCB,转为Gerber后就没法再转回PCB

楼主(2024-09-04):
RT
画板软件是AD 9

输出日志也没有报错

PCB转的Gerber文件

Gerber文件转的PCB,

日志

网友:
不会打板,也不懂呀。

网友:
是这样的,输出后GERBER文件,是转不回PCB的

网友A:
从来不转Gerber,我是直接把PcbDoc塞进压缩包里直接发给厂家打板

网友B:
gerber是不能逆向转成pcb文件的
就算强行转换到pcb失去所有电气连接信息
转换到gerber时已经将这些信息都丢失了
gerber的组成信息只有形状,大小,位置
即,这个焊盘形状,大小,位置
而pcb包含一些设计信息,例如某线是连接gnd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转Gerber,我是直接把PcbDoc塞进压缩包里直接发给厂家打板

以前也是PCB文件直接发给制板厂,后来不行了制板厂做出来的丝印字体变了样,不是PCB文件里的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rber是不能逆向转成pcb文件的
就算强行转换到pcb失去所有电气连接信息
转换到gerber时已经将这些信息都丢 ...

看到教程里gerber可以转PCB,难道教程都是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也是PCB文件直接发给制板厂,后来不行了制板厂做出来的丝印字体变了样,不是PCB文件里的字体 ...

如果你设计时用了特殊字体,对方工厂转换文件时,打开会报错,找不到这个字体
但是一般工厂不会理会这个报错的,因为文字不影响功能
如果对文字字体有特殊要求,可以在设计文件里面做好备注要求,如有必要,可以将字体一并打包发给工厂。
如果工厂不愿意配合,可以转换好gerber文件给工厂

转换gerber文件给工厂有几个好处
1 pcb可以反推盗版,转换gerber后,电气性能都没有了,一定程度降低了盗版风险
2 你说的字体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3 跨版本bug问题。你设计时用的9版,工厂用的16版,可能由于某些特性产生bug原因,导致工厂文件转出gerber时变形等等
你自己转换好,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转换gerber不好的地方
如果是一站式,对方需要导出坐标等等
gerber一般是不带这些信息的,这会造成巨大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教程里gerber可以转PCB,难道教程都是假的?

PCB转Gerber单向的

教程并不完美,就像扫描的PDF转word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设计时用了特殊字体,对方工厂转换文件时,打开会报错,找不到这个字体
但是一般工厂不会理会这个 ...

就是特殊字体,一开始都是用的好好的没有问题,后来就不行了,可能是制板厂更新了软件

网友:
可以导回去编辑,没有电气参数了。专业的人家都是在gerber里直接编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rber是不能逆向转成pcb文件的
就算强行转换到pcb失去所有电气连接信息
转换到gerber时已经将这些信息都丢 ...

我也没打过板,学习了,

网友:
Oh my God,居然要Gerber转PCB,

网友:
Gerber文件也可以导入到PCB文件,但是会丢失网络信息。可以先将Gerber文件转为DXF,用AD可以导入DXF文件。板层信息也容易错乱。简单的板卡还是可以导入的。

网友C(2024-11-13):
AD17以后版本可以将Gerber转PCB,可以自动根据连接关系生成网络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17以后版本可以将Gerber转PCB,可以自动根据连接关系生成网络表。

用过几次AD19,整个操作界面变样了,用不习惯,还是换回9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几次AD19,整个操作界面变样了,用不习惯,还是换回9

与时俱进,新版本还是值得尝试的。我早年也是从DOS系统PCB转WINDOWS系统,慢慢适应就好了。
早期也是从protel3.0过度到prote99se,一路更新过来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效率越来越高。

网友:
都是打包给板厂的,不需要自己转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