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洗志高水冷风扇,顺便修复转向小电机

楼主(2024-09-04):
这水风扇用到现在已经有8~9年了,风很大,声音也比较大。去年开始风向格栅的转向电机就坏了,但因为懒一直没去理它。直到前几天星期天才有空把它拆开清洗下,顺便把转向电机修修。

脸皮被我撕掉了,为的就是拆这四个小螺丝检查看是电路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内部锈蚀很严重,有些螺丝都已经无法拆下来了,主电机倒是一直很竖挺。

直接用水枪把这个水帘冲洗下就行了。

视频:

费了很大精力才把这个转向电机拆下来

内部结构,润滑油已经老化了:

不转原因就是这个转子的上下固定塑料件时间太久脱离了(这种电机的通病):

用502粘好装回,打上润滑脂,搞定。

估计还可以再顶几年。

网友:
不错,电机一点防水措施都没有,怎么多年还没锈烂

网友:
能用这么多年,看来这个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一直想做个冷风扇的 本来打算做这种水帘的 后来看到了雾化加风扇的组合 24v的雾化头和涡轮风扇已经买了 还没动手

网友:
我一直感觉这玩意在北方应该用着不错,南方太潮湿,配合着空调用还行,单就用一个水扇怕吹多了得风湿病

网友:
拆修齿轮箱是个细致活

网友:
脸皮拆的时候可以用电吹风加热以后撕下来,最起码不至于撕破。这个水风扇用水的时候强烈建议使用纯净水,最起码也要使用净水器过滤后的水否则时间长了那个水帘发黄不说结满水垢就不好用了。

网友:
水风扇不做防水设计,你说这是为啥

网友:
谢谢分享,水风扇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这玩意容易滋生细菌不太好啊

网友:
是AC220V的同步电机吧,里面有减速齿轮组

网友:
拆贴膜时用吹风机加热再揭就死不坏了

网友:
水风扇用铁架子

网友:
转向电机 ,现在电风扇上也差不多这样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感觉做工一般啊

网友:
我家微波炉转盘电机也是磁圈松动,点了点胶黏住就好了。

网友:
这电机的工作环境,没法让他不锈蚀,已经很棒了!

网友:
水冷是不是太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