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维修电子产品和汽车电子部分,好像都要用到退针器,买哪种退针器好呢?

楼主(2024-09-04):
退针器种类挺多,大家用的是哪种退针器?

网友A:
镊子,回形针。配专用的永远配不齐。

网友:
我退过几次,都是用镊子尖压一下退出来

网友:
别买便宜的,不耐用,割手,尺寸不对,各种毛病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决定,有钱的话买全

网友B:
18套足以应付大多数场合

网友:
还有这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镊子,回形针。配专用的永远配不齐。

回形针是不是太大?可以退ZH1.5插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套足以应付大多数场合

你的18套多少钱到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18套多少钱到手的

我没买18套的

楼主:
你是不是没玩过退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没玩过退针

我买的是十一件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形针是不是太大?可以退ZH1.5插簧么?

我没去记型号,遇到了选合适的,捅得进去的金属针就可以了,一般都是用尖镊子。

网友C:
如果你是开店专业搞维修的,可以考虑买41件套的,如果业余的,还是用回形针,或者自己砸个小铁片,镊子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十一件套的

花了多少钱?

网友:
还真没用过专门的退针器,只用过取卡针

网友:
合适的钢片自己磨,雨刮器骨条就不错,弹性好,硬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开店专业搞维修的,可以考虑买41件套的,如果业余的,还是用回形针,或者自己砸个小铁片,镊子之类 ...

小的卡簧,回形针没法退针?

网友:
我买的3件,我车上用够用。退下小方针之类的还是可以。大点的可以用大针磨扁用。私人用用可以,,反正我车从不割剪线,都是新压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