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灶电子点火改锂电池选用ams1117稳压1.5v一个月实测

楼主(2024-09-05):
燃气灶电子点火改锂电池,本着实用原则,成本也不高,于是选用AMS1117稳压至1.5V,经过一个月的实测,点火表现稳定可靠。
AMS1117有效将锂电池电压降至稳定的1.5V,满足了点火系统的需求。
期间,未出现电压波动或电流不足的情况,确保了燃气灶的顺利点火。
锂电池续航持久,未因长时间使用而显著影响性能。整体而言,该改造方案提升了燃气灶的便捷性和使用效率,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本次测试是原来1号电池耗尽的情况下,天气热不想出去买电池,临时起兴测试,因ams1117存在静态电流5ma左右,所以基本上一月就差不多了。
实用性而言不如直接买5好电池,(原来1号电池将近用了2年)。

1.充满的锂电池,是亿纬锂能21700拼DD买的5000毫安电池4.2v。

2.电源模块AMS1117,只要8毛钱。

3.输入端焊接电池盒,输出焊接两个鳄鱼夹,直接夹在燃气灶电池盒里电极。电池盒太紧,套了个包装带容易取电池。

4.使用一个月后电池电压还剩3.6v。

网友:
1117不适合用在使用电池供电的电路,应该用其他超低静态功耗的芯片。

网友:
1117静态电流太高了,换个别的吧

网友:
据说6206静态电流很小,不妨换个试试?淘宝搜ME6206或者XC6206

网友:
站内有大佬做过超低功耗模块的, 开源广场也有大佬的分享。搜索1.5V就能搜索到。

网友:
保护板都不要,

用习惯忘记了,电池直接干废。

那成本也不便宜了。

网友:
就不能用充电器5v转1.5v?还是这个1117。

网友:
相对电池供电5ma的静态电流确实挺大,我有续航焦虑,蓝牙耳机都改装把多个电池往里塞.

网友:
ams1117存在静态电流5ma左右,太高,不适合,虽然可靠,但要老充电烦恼.....................

网友:
静态电流有点大,实用性不强,应急可以。

网友:
一个电池用几年都还有电,我觉得没有必要改这个吧

网友:
5ma电流,又没有加保护,个人觉得还不如用1号电池呢

网友:
楼主自己都说了1号电池至少2年了,我认为真没必要改装。

网友:
串在开关上不行吗,按下才通电

网友:
不加稳压也行,电火花会变得更密

网友:
俺家的用的两节1号电池,还很费电,熄火保护和熄火报警!以前的只有熄火保护,一节电池能用一年多没问题,没想到这两节的抗不了半年,无奈换坛里买的铁锂,两并也很好使,就是需要专用充电器,麻烦,直接淘了个3.3V的电源适配器,好用!也有一节电池的!

网友:
拿来应急还是很好的,长期用还不如上电池

网友:
其实锂电可以加保护板后直接用的,不用降压电路,打火刚刚的更有力。

网友:
用迟滞比较器+dc降压。 降压模块输出接几个大电容,降压到1.6v断开降压e模块使能,输出电压降低到1.4v开启dc使能。同样适用于1.5v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