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恨逆行电动车的大灯还贼亮的,怎么保护自己的眼睛

楼主(2024-09-04):
我骑着我的电驴,灯光也是柔和的撒布在地面,正面看一点也不刺眼。
但是总有一些不自觉的,不光逆行开着大灯,大灯还特别亮,会车之后,眼睛里就留着一块残影,好久不褪掉。

今天有点下雨,对面来的一辆逆行电动车,我看着它明晃晃的光线束,是水平向上20°出去的,七八米以外正好照到路边交通指示牌。

骑车遇到这种,怎么保护自己的眼睛呢?

网友:
这种贼亮的灯好像都是后期改装的,被照得睁不开眼,非常讨厌和无奈

网友A:
直接扔石头,打钢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扔石头,打钢珠

打不准。何况眼都花了,更打不准
而且,就算打到对面的车灯,我人岂不是还要挨打

网友B:
直接怼上去,它全责

网友:
来呀互相伤害呀 透镜远近光(近光齐腰远光照眼睛)+照眼睛专用灯(不只有仰角还有左偏转角)    对面照的我看不清了 所以我开的照路的

私自模仿  后果自负   没有教唆任何人模仿

网友:
同感,改得非常刺眼,特别反感,有的还并排整俩个装上,光线还调得高,LED白光很刺眼。

网友:
带强光手电闪他

网友:
电驴没人管,不受道交法管制,驾驶者大多不学交规,除了亮度压制别无他法,大家都瞎了就都乖乖停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怼上去,它全责

不是自己全责么?

楼主:
一气之下,弄了个射灯,18瓦,
再一气之下,又把射灯烧坏了,
打算网上买个降压驱动板换上,明天先看看我电驴车头远光灯电源多大电压。

网友C:
加装40瓦LED,灯杯款的,平射,略左边斜一点点,一治一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装40瓦LED,灯杯款的,平射,略左边斜一点点,一治一个准。

一般逆行的反而在我右前方,因为左边有汽车,他们滑头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装40瓦LED,灯杯款的,平射,略左边斜一点点,一治一个准。

今天拆开我小龟王的车前罩,开路测量了一下大灯电压12V,
因为没有裸露的铜芯没有测量开灯时的电压,应该不会降低。
点亮近光,电流是0.37A
近光远光都打开,远光线变成0.52A,近光电流变成接近0A了

疑问1,近光怎么没电流了,近光灯明明没有变暗
疑问2,12V*0.52A=6W的灯光我站在5米外蹲下看,还是很刺眼的,40W的话会不会太恐怖了?

网友:
停下车来,远光灯射他

网友:
弄个1Hz闪灯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