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求助12伏开关电源输出低,触碰管理芯片的几个脚又正常

楼主(2024-09-04):
请问各位大侠,12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但是用万用表单表针触碰其电源管理芯片ucc2894的2至8脚任一脚,4脚除外竟然可以正常启动,但是你用表针再碰反馈光耦12的脚,电源又变成低电压输出不正常,再反过来碰ucc2894的2至8脚中任一脚,4脚除外电源又正常,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望各位大侠给个解答方法,十分感谢分享。

电源反馈电路检查测试正常,难道是芯片故障还是外围原件问题?

我按照你的方法测试过反馈电路正常,也不知道可以加你微信好友不,单独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当万用表指针触碰时,相当于加了一个振荡信号。你可以检查一下外围元件,尤其是贴片电容等,可能有的参数变了。你可以去参考一下芯片的数据手册,可能会帮助你理解。如果外围元件都正常,那可能是芯片有问题了。当然,光耦是否正常,还是要用仪器检查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万用表指针触碰时,相当于加了一个振荡信号。你可以检查一下外围元件,尤其是贴片电容等,可能有的参数变 ...

感谢分享,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B:
酒精或是洗板水,先把主板清洗一下,芯片周围助焊膏太多,还有拆下初级50v的一个启动电容测量一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酒精或是洗板水,先把主板清洗一下,芯片周围助焊膏太多,还有拆下初级50v的一个启动电容测量一下容量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酒精或是洗板水,先把主板清洗一下,芯片周围助焊膏太多,还有拆下初级50v的一个启动电容测量一下容量 ...

电容测量过没有问题

网友:
芯片电压正常吗测量下电容红胶可能漏电

网友B:
板子洗了吗?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万用表指针触碰时,相当于加了一个振荡信号。你可以检查一下外围元件,尤其是贴片电容等,可能有的参数变 ...

已经解决,经进一步检查,芯片七脚的RC滤波的贴片电容拆开时就断裂了,找个替换试机正常,后期组装大电流测试看看,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洗了吗?解决了吗

洗了,目前解决,但是不是洗板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经进一步检查,芯片七脚的RC滤波的贴片电容拆开时就断裂了,找个替换试机正常,后期组装大电流 ...

恭喜你解决了疑难故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经进一步检查,芯片七脚的RC滤波的贴片电容拆开时就断裂了,找个替换试机正常,后期组装大电流 ...

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这经验值得大家借鉴

有问题提问请教,待解决问题后发帖告知结果,供大家借鉴。这是提问题的正常流程,楼主认真按流程处理,值得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万用表指针触碰时,相当于加了一个振荡信号。你可以检查一下外围元件,尤其是贴片电容等,可能有的参数变 ...

老司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这经验值得大家借鉴

有问题提问请教,待解决问题后发帖告知结果,供大家借鉴。这是 ...

感谢大家分享,同样也分享给大家

网友:
这贴片元件歪歪扭扭,焊点也不圆润饱满,鸡屎一般

网友:
这板子的焊工,你不放大还好,最后那张放大的看着令人恶心。就这焊工,这里修好后不知哪里又要坏,真没有修的必要。这做工疑似街道大妈手工焊的!

网友:
不起振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