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这个瓷砖打孔钻头是不是有点搞?氮化钛涂层很硬,但手一模涂层竟然脱落?

楼主(2024-09-04):
为何会发生这么神奇的事情呢

怎么买到靠谱的钻头呢?
各位买钻头,会看钻头的牌子么
各位一般买什么牌子的钻头呢

网友A:
瓷砖钻头,用淘宝特价版抽奖的红包买,几毛钱一个,你买个十个也就是几块钱,管它什么质量不质量,随便你用,多放几个地方也容易找到。

网友:
这种瓷砖钻头,靠的就是前面三角刀片有用,其他都是陪衬作用的,后面油漆脱落对钻头没有影响的。

网友:
这种钻头只能钻瓷面砖吧,全瓷的开不了的

网友:
用玻璃钻头还有点用

网友:
屁的涂层,那就是一层漆,你这钻头像是翻新的呢?

网友:
你用没用?能不能用了再论

网友:
这种三角尖头的钻头,适合打混凝土,不适合打瓷砖空,打瓷砖空有专门的圆筒状钻头。

网友B:
三角钻头,钻瓷砖,容易将瓷砖打裂。有钻头叫玻璃钻头,是圆筒状,头上有金刚石粉末,这种才能钻瓷砖。瓷砖墙上的开孔步骤是,先用玻璃钻打穿瓷砖,再用三角钻打瓷砖后面的墙体。

网友:
这个楼主好像是论坛的新一届水王

网友:
这些都是打墙洞上置物架的,用这种钻头用手电钻打孔,孔不会崩角,比冲击转好。

网友:
注意水冷,要不就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角钻头,钻瓷砖,容易将瓷砖打裂。有钻头叫玻璃钻头,是圆筒状,头上有金刚石粉末,这种才能钻瓷砖。瓷砖 ...

我就用三角钻头打瓷砖,从来没打裂过,玻璃钻头打瓷砖很难定位,如果有吸盘支架的电钻,用玻璃钻头当然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三角钻头打瓷砖,从来没打裂过,玻璃钻头打瓷砖很难定位,如果有吸盘支架的电钻,用玻璃钻头当然好 ...

我也用过三角钻头打瓷砖孔,但是我发现玻璃钻头开的孔更好看,孔的边缘非常光滑。用玻璃钻头定位,要倾斜钻头45度下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过三角钻头打瓷砖孔,但是我发现玻璃钻头开的孔更好看,孔的边缘非常光滑。用玻璃钻头定位,要倾斜 ...

玻璃钻头是不是容易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三角钻头打瓷砖,从来没打裂过,玻璃钻头打瓷砖很难定位,如果有吸盘支架的电钻,用玻璃钻头当然好 ...

你说的支架是这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支架是这种么?

不是这种,是带吸盘可以吸在光滑的瓷砖上面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瓷砖钻头,用淘宝特价版抽奖的红包买,几毛钱一个,你买个十个也就是几块钱,管它什么质量不质量,随便你用 ...

一样
用红包买了好多
用坏了就扔
什么霸王的、偏心的、四角的
都一个德行
用着用着就崩角儿

网友:
镶合金麻花钻头 那种很好用,几乎全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角钻头,钻瓷砖,容易将瓷砖打裂。有钻头叫玻璃钻头,是圆筒状,头上有金刚石粉末,这种才能钻瓷砖。瓷砖 ...

能发个玻璃钻头的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