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7b万用表更换硬芯各种升级后效果

楼主(2024-09-05):
无意淘了一块17b,外观伊拉克成色,缺后盖,不开机,检查后发现,二极管烧坏,主芯片也烧坏了,更换二极管芯片,发现测量速度很慢,电阻档平均3.4秒,电容档8.10秒,查了一番资料,更换c7电容,原电容23.7nf,更换精度更好的npo10nf电容后,电阻2.3秒电容档3.5秒,有大神建议更换1nf电容,大家可以尝试,还是用事实说话的比较好,我没有测试所以不发表看法,还是改善不少,自己非维修专业的,只是觉得好玩,大家可以参考,纯手工拆、装,没有热风枪

网友A:
有几点小建议:
1、最好不要更换成1nf电容,频率、电容档会出现误差,很难校正过来;一般来说10-12nF比较适合。
2、这只17B整体做工挺不错的,元件也是初始版,不过可以将R40、R34、RT1、RT2电阻更换成更好的。

网友:
没法定位这款表,说低端吧,用的电阻都是低温漂的猛料,说高端吧,测量的速度还太肉,总感觉这个主控芯片对不起这一大群精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点小建议:
1、最好不要更换成1nf电容,频率、电容档会出现误差,很难校正过来;一般来说10-12nF比较适 ...

更换成哪一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点小建议:
1、最好不要更换成1nf电容,频率、电容档会出现误差,很难校正过来;一般来说10-12nF比较适 ...

求教,是更换同等阻值精度更高的吗,还是更换其他阻值的

网友:
线路挺干净的

网友:
手艺不错,方便透露17b多少淘的

网友:
17B无需换电容,基本上没啥明显效果!本身也不存在尾数稳定慢的问题。

网友B:
自动量程的表测量是会稍微慢一点的      这个表换芯片还是值得的。

网友C:
表的内部还不错,外壳需费力用心打理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是更换同等阻值精度更高的吗,还是更换其他阻值的

精度高一些吧,0.5%;另外功率也可以换上2W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量程的表测量是会稍微慢一点的      这个表换芯片还是值得的。

芯片30,速度跟其他万用表差的有点多,3.4秒,电容6.8秒不建议购买这款,建议112之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高一些吧,0.5%;另外功率也可以换上2W以上的。

原阻值不变,提高精度吗,感觉是不是芯片拖了后腿,这样改提高的多吗,福禄克转盘手感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哈

习惯捣鼓,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高一些吧,0.5%;另外功率也可以换上2W以上的。

必须升级,开始鼓捣

网友:
软封和硬封只是封装不一样,其实内部晶圆都是一样的,不会有什么特殊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表的内部还不错,外壳需费力用心打理一下。

外壳换新 福禄克有MOD 有全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壳换新 福禄克有MOD 有全透明的

这个可以有,不过我更注重的是硬件升级,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为啥国产都是牛屎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