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空调更换冷媒需要抽真空吗

楼主(2024-09-05):
汽车空调不给力,测试高低压正常,环境温度28,怠速低压2.8,高压10.5,蒸发箱11°;给油2000转低压2.2,高压15,蒸发箱8°;
可想而知,如果外界温度40+,那空调效果不言而喻。
问了附近汽修店,说冷媒时间长了可能失效,让先更换冷媒,其实我有点懵逼,冷媒会有过期失效的说法?

自己有加氟管,没有真空泵,多多看了真空泵至少150一台,貌似用一次不划算,请问我的空调管路没有泄露,单纯的更换冷媒,有必要抽真空吗?

我计划的操作步骤:
1、接上管路,慢放冷媒,避免冷冻油泄露
2、低压管加冷媒,管路需要排空,至少加到3个压力以上
3、启动压缩机,在继续加冷媒至标准压力(某宝卖制冷剂的说低压管加到2.5-3个压,不看环境温度)
我想的是,管路没有泄露,不存在抽真空的说法,然后放制冷剂到1个大气压,管路残留的“过期”制冷剂很少,约1/7(R134A常温下管路压力约7个 )
家人们看如此操作,会不会把事搞砸?

网友:
如果没有泄漏,问题不大

网友:
必须抽真空,不然和没换一样效果,。必须抽真空,不然和没换一样效果,。必须抽真空,不然和没换一样效果,。

网友:
汽车加氟也不贵,没必要自己搞

网友:
上个月汽车空调坏了,保险烧了,换了保险还是立马就烧,烧了三个保险,最后找修车的换了个压缩机,压缩机短路!!

网友A:
R134a确实有过期失效,我的车换过,也是不制冷。没有抽真空,1年了目前没有问题。参考之家我发的帖子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1c/105256203-1.html

网友:
要抽真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34a确实有过期失效,我的车换过,也是不制冷。没有抽真空,1年了目前没有问题。参考之家我发的帖子https: ...

感谢车友宝贵经验

网友:
感觉楼主的方法可行,不要放到没有压力了再加就好了。不过如何加冷冻油呢,

网友:
所以到底要不要抽真空呢,楼主最后怎么做的?

网友:
高手,全是牛人,跨行业跨技能

网友:
你这样可能里面有空气了,必须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34a确实有过期失效,我的车换过,也是不制冷。没有抽真空,1年了目前没有问题。参考之家我发的帖子https: ...

看了老铁作业,有一点有点疑问,放冷媒为啥要启动压缩机,在低压管放冷媒,启动压缩机有可能吧空气抽进管路里啊?

网友:
我的车换过,也是不制冷。没有抽真空,1年了目前没有问题

网友:
只有漏,没有失效

网友:
R134不是混合制冷剂,无需抽真空,可以象楼主说的,先放掉,然后加注,而且加注可以不看压力,根据铭牌看加进去了多少重量,至于压缩机里残留的气态冷媒,量是极少的可以忽略(不是楼主认为的7个压就是1/7,因为7个压只是气态部分冷媒的压力,压缩机里的冷媒大部分是液态存在)
至于5楼的方法,我不太认可,他是在压缩机工作时候从低压阀放冷媒一直到压力为0,那就意味着空气被压缩机从低压阀吸进去了,这样压缩机里的冷媒必定混有空气了

网友:
汽车空调压缩机需要维护吗?车子保养的时候还给我推荐这项服务,之前没听说过

网友:
R134是单组份制冷剂,可以不用抽真空,但要注意加注方法,利用加注时的压力把管道里的空气排出来,需要根据经验操作

网友:
抽真空可以顺便把管路内的一些杂质抽出

网友:
这玩意不会失效吧,制冷不好基本就是漏了,小日子的车使用14年了,空调没动过一直很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