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大脑袋的桌面小风扇

楼主(2024-09-05):
能上下旋转90°的大脑袋桌面小风扇

type-c接口

第一次是用工具翘下来的,发现正确的方法是 逆时针旋转到缺口处取下来
居然无刷电机的,有点出乎意料,一用力把前部分取下来了,难道不是轴末端应该有个塑料卡环吗?不再深究了,没拍图

起初以为是脚垫下面是螺丝,结果不是

用工具撬开,是这样的结构

小巧的线路板,没有充电管理部分

可以放1节16850电池,但必须改线路,明年再说吧
==========
卡口化设计,极简电路,再生塑料,在内卷的道路上奔跑吧

网友:
之前就是插充电器用?没电池?

网友:
极简设计,这是乞丐版,然后增加电池就是移动款贵一点.

网友A:
19.9包邮的吧!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加个4056的板子不就行了,只有一个18650的空位就有点抠门了

网友:
结构简单,用料考究,性价比极高的一次性快消品

网友:
通用模具,预留了位置,就是楼主懒得动手,看见这样的我也懒得动手,哈哈!!

网友:
我直接把电池接了个保护板放里面没改电路

网友:
有改装空间

网友:
可以加电池做应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9包邮的吧!我也买了一个

这价格贵吧!我认为不值这价

网友:
性价比极高的一次性快消品

网友:
这种小风扇有时候感觉就像是个玩具。

网友B:
我买过1个,驱动板和楼主相同,最大风噪音还行,其它档位有低频PWM声。改充电得加4056保护一体板,解决PWM声,换旋钮调速板。

网友:
有电口有电池位置,改起来好方便呢。我家给孩子也买了两个手持的,里面分别是两个电池,挺好

网友:
13楼可以的

网友:
风扇底座有改装位置,加装电池方 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1个,驱动板和楼主相同,最大风噪音还行,其它档位有低频PWM声。改充电得加4056保护一体板,解决PWM ...

你的改动了吗?能分享解决方案吗?

网友:
加一节电池也用不了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1个,驱动板和楼主相同,最大风噪音还行,其它档位有低频PWM声。改充电得加4056保护一体板,解决PWM ...

这应该是此种调速方式的缺点,之前见过是通过升压来调速的,调速后有滤波电路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