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三石的DZL482006充电器,未修好

楼主(2024-09-05):
故障现象:炸鸡

已经更换:两个场管,一个场管G极连接芯片的47欧电阻(确定损坏)

目前,芯片供电电压不正常。正常应该在13-15V,现在仅1.1V。没电路图,无从下手

网友:
开关变压器匝间可能炸短路了。

网友:
这玩意还用电路图吗?直接看板子上的线路不就行了?

网友:
不用电路图,用放大镜仔细检查。

网友:
这个做工都差不多

网友:
群友们厉害,什么都知道

网友:
开关变压器匝间可能炸短路

网友:
查起动电路

网友:
芯片大概坏了

网友:
这个算牌子货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三石的确实不太好修,它的次级设计比较特别,主要是单片机线路、原理、功能等只能推测,对于整体故障不好判断

网友A:
看楼主这个电源还是494芯片的?

网友B:
那2个光耦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通过控制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来控制充电器工不工作的?也就是说是个保护电路,因为某些原因它切断了对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所以没有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这个电源还是494芯片的?

不是,494方案的驱动变压器没有必要做这么大个,那应该是个电感。

网友:
是不是芯片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2个光耦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通过控制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来控制充电器工不工作的?也就是说是个保护电路, ...

估计是不接电瓶就不工作?看板子上的丝印这应该是LLC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不接电瓶就不工作?看板子上的丝印这应该是LLC方案

是啊,我也猜它是LLC,但是它那个CBB电容咋那么小?后来我又想那个电感会不会只是个PFC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也猜它是LLC,但是它那个CBB电容咋那么小?

电容藏在里面了,看上去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