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不少做防水的都发财了,做楼顶防水哪种好?

楼主(2024-09-05):
我们这里有不少做防水的在外地,发财的不少,看下面这一小块,一会就弄完了,用的东西也不多,就是需要高温下操作

网友:
这种用不了多久,还不如搭棚子。这种用不了多久,还不如搭棚子。

网友A:
这个怎么没用火呢?我这都用火枪呼呼得烧

网友:
这种不好的,最多一两年就没用了,不管你这个材料有多粘,都会跟楼坪脱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没用火呢?我这都用火枪呼呼得烧

有喷枪,在右上角那个人在用,用火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喷枪,在右上角那个人在用,用火烤的

看到了,干这个都好辛苦的,都是越天热他们越得干活,有好多时候还都是急活儿
像我们这里都是老房子,原来是平顶后来平改坡,就是在原来的平顶上加了个大尖顶子,看他们都在那个尖顶子里面干活儿,里面还闷气

网友:
这种最多可以顶3年

网友:
直接买沥清还好。

网友B:
。这是那种铝箔吗,很厚实,背面有胶,要烘烤后,才能粘住,不过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用几年再换新的吧,

网友:
这种就是铝箔加改性沥青,用不多久还是会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那种铝箔吗,很厚实,背面有胶,要烘烤后,才能粘住,不过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用几年再换新的吧, ...

我们小县城用的这种只是一种反光涂层,不是铝箔,所以一般用两年就没有反光效果了,但防水效果还在。

网友:
只要不是沥青烫的全不行

网友:
房子基础不好所有防水都没用   会把做好的防水重新拉开的

网友:
感觉这行业印象不好,老坑人

网友:
用两年就没用了

网友:
这种也是沥青做底,外层覆盖铝箔,要长久还得自己架锅烧沥青,全覆盖。

网友:
图个当时不漏,没两年照旧。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

网友:
这种 2~3年后会脱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