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利利普新品示波万用表HDS120 测试(含拆机)表笔怼测波形

楼主(2024-09-05):
[OWON新出四位半,20000字真有效值万用表 带示波功能,2.8英寸IPS屏,1M带宽示波功能

[屏幕可视角度范围比较大,数值显示清晰。在户外也不用一直躲着太阳,而且还有黑夜模式可选

[用的一颗18650锂电池,避免像传统万用表,需要一直更换干电池,麻烦。typec充电, 还有配2个陶瓷保险管

界面都是按钮,寿命使用比较长。转盘的那种,容易触点不灵,漏油什么,修理麻烦

接下来先试试万用表功能,因为条件有限,所以简单测试,分享。 不过相信大家万用表的测试已经看的非常多了
1.电压

2.电流

3.电阻测试 1010K100K

4.电容测试470uf 1000uf,配的表笔带螺牙,如果用螺牙鳄鱼夹的话,接触稳固点

拆机

楼主:
参数漏了,补上

楼主:
这几天有活动大促,喜欢的搞起搞起

网友:
这个表看着还蛮能打的嘛

网友:
主板又看到搭棚元件。。。。

网友:
你那个利利普SPE6103电源哪天发一发拆机帖欣赏欣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有活动大促,喜欢的搞起搞起

这么便宜吗,这可比61e强多了

网友:
C34背偏了,正点好看些,用过HDS1021MN质量有保障,还是不错。

网友:
测试速度怎么样

网友A:
终于有这种上18650的万用表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有这种上18650的万用表了啊

一直就有啊 哈哈

网友:
看pcb上的锡渣锡珠,不愧是正品欧万,这么多年一如既往

网友:
这些批量的工厂,如果上个干冰清洗, 线路板就会很干净,  我们公司规模只有利利普的1/10 ,  都有这个工艺

网友:
300来块钱价格还可以接受,还有示波器功能,感觉挺划算的。

网友:
做工还挺不错的,利利普这几年都在求变。

另外说一下,把FLUKE5520打理一下吧,接线柱、按键都成那样了。
拆下来了用专用清洁剂洗一下,然后双氧水+紫光灯,颜色恢复如新;再上保护喷剂,又可以再战十年。

网友:
和ut61e+对比哪个比哪个比较好

网友:
1M示波表

150交个朋友

网友:
有5520,还用那些元件为啥

网友:
感觉不错,各位大佬300多的东西就不要太挑了,这厂最大的特点就是手工焊吧,有锡渣,不过我有他们的万用表,板子挺干净的。

网友:
万用表功能的测试速度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