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厉害了,这个HP1020改的可打印5米长

楼主(2024-09-05):
看下图,对HP1020改造的,打印标签和不干胶用的,真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他们介绍说只用到了打印机的硒鼓和外壳,其它是自己做的。

网友:
牛人到处都是,厉害了。

网友:
这个改的不错。

网友:
厉害,改成工业机器了

网友:
介绍说只用到了打印机的硒鼓和外壳,其它是自己做的。

真辣么厉害自个品牌条码机也不远了

网友:
牛人--他们介绍说只用到了打印机的硒鼓和外壳,其它是自己做的。

网友:
人才遍地是

网友:
我看应该不难吧,要么修改纸张长度,要么屏蔽长度传感器(或者圈数)之类的

网友:
这个改的确实不错。

网友:
做白事的店铺里也有,打印挽联用的,还有专用的软件

网友:
1020神机,多少年了

网友:
这个改的确实不错, 厉害了

网友:
确实不错,还有一台十的年了还在用。

网友:
1020 神机啊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惠普最耐用的打印机。

网友:
这个老厉害了

网友:
1020打印机中的战斗机,这个改造是不是可以用来打印春联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主要改打印驱动呀

网友:
hp的几款神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