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让输入法一直保持英文状态!可指定软件!开源!

楼主(2024-09-05):
转自吾爱 作者:ChaChaL

一、介绍
之前我做了个小工具,也发吾爱上了
本来也就是给自己用的,主要解决的是打游戏误触切换了输入法影响游戏体验,干脆做个小工具让输入法一直是英文,这样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 把输入法切到英文不就行了?
    可以是可以,但还是会误触,我玩 巫师3 的时候就经常误触,烦不胜烦。
  • 按 Win+ 空格 切换到英文不就行了?
    跟 1 的回答一样
  • 按下大小写键不就行了?
    还是一样,会误触

其实以上方法都没问题,就是还是会误触!
本来我自用的话之前发的就够用了,主要很多朋友想要特定软件开启英文的功能,既然大家需要那我就做一个!
基于以上考虑,本软件就此诞生,本软件简单易用,没有复杂的设置
  • 可以让指定的软件保持英文输入法
  • 也可以一直开启英文输入法(适合游戏党)
二、软件运行动图

软件原理就是一直检测系统目前的输入法,如果不是英文,就切换到英文, 同时根据设置是否也按下大小写键 检测间隔我设置的 100 ms。
三、下载地址四、源码
如果软件使用有问题、bug,希望大家除了在评论留言外,也可以去 Github 里提 issue,这样能方便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查找。

网友:
玩游戏的都懂,真需要啊。

网友:
有需要的干

网友:
应该有设置为两用:即可一直保持英文状态也可一直保持中文状态,以满足不同只需!

网友:
电脑管家-游戏模式

网友:
太棒了。玩steam 外服,有卡中文输入法的bug,这样就方便了。

网友:
玩游戏可用不错

网友:
太需要了,不玩游戏,现在最烦win自动切换回中文输入法

网友:
真的太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系统设置-默认输入法为英文,高级键盘设置-把“允许我为每个应用窗口使用不同输入法”勾选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错,能指定软件很方便

网友:
游戏党的福音

网友A:
感觉有用,又不太想装,主要不玩游戏了

网友B:
直接添加美式键盘就行了,没必要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用,又不太想装,主要不玩游戏了

不玩游戏确实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添加美式键盘就行了,没必要这么麻烦

主要是你打游戏时会不小心切换出中文输入法来

网友:
输入中文是个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