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归纳, 请大家补充

楼主(2024-09-05):
N个牌子, 炉芯都几乎同几个
1,  炉头:100,120,135, 伴随的是功率大小
2, 材料:铸铁, 硅铝合金?, 黄铜
3, 形式:保洁, 九头, 还有不知名板下上来根管子的那种
4, 点火:高压
5, 熄火:热电偶,离子检测
6, 电源:电池     (用220v的可能不合规)
7, 定时: 控制热电偶电磁阀
8, 防干烧: 锅底接触热电偶
9, 面板: 不锈钢, 安全玻璃,陶瓷面板
10, 火盖, 分火器
11, 集成式
12,进风方式, 上进风, 下进风, 侧进风

可某宝配件: 1, 2, 3, 4, 5, 6, 7, 8, 9
品牌厂家做什么: 面板, logo
内核: 原创,仿制(包括尺寸, 因为配件无需自己生产)

所以. 买燃气灶就买个眼缘, 无科技含量

添加至13楼

网友A:
之前在网上看到据说高端的也有用铜材质的炉头。

网友:
我家的是陶瓷面板,黄铜炉头,离子感应熄火保护,电子点火

网友B:
之前一直以为熄火保护靠的是电池和电磁阀的配合,热电偶只是检测作用,现在真正动手修理一次后才知道,居然是热电偶自己产生电流保持电磁阀的吸合

网友C:
买燃气灶就买个眼缘, 无科技含量

网友:
说出来可能你们不信,我2011年装修时买的美的灶气灶到现在2024年9月都还没换过电池,13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一直以为熄火保护靠的是电池和电磁阀的配合,热电偶只是检测作用,现在真正动手修理一次后才知道,居然 ...

电池只是点火,没电了用打火机点火灶台还是可以用,就说明了息火保护和电池无关了。

网友D:
煤气灶、抽油烟机如果价格很高,大部分都是智商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煤气灶、抽油烟机如果价格很高,大部分都是智商税

1000-1500的价格来说算高不? 我家炉灶1000的迅达,油烟机森太7字1200 不知道缴了多少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一直以为熄火保护靠的是电池和电磁阀的配合,热电偶只是检测作用,现在真正动手修理一次后才知道,居然 ...

天哪,第一次听说

网友:
用足料才是对的,有的水货的那个铁皮太薄,炉头生锈特别厉害,几年都能锈的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网上看到据说高端的也有用铜材质的炉头。

没可能孤陋寡闻啊, 没见过铜炉头, 乃至当初买燃气灶到市百一店五楼,寻遍各牌子都是铸铁(20年前), 包括西门子全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燃气灶就买个眼缘, 无科技含量

不好意思, 说的科技含量指的创新,耳目一新这种, 譬如某大牌的空烧熄火, 现绝对不多, 灶与排风联动不算, 泄露报警熄火不算. 技术含量在燃气孔径,压力,流量,热导率什么的, 抄袭的太多创新的和专业的少.

网友:
确实技术含量不高,重点是材料

网友E:
电池供电打火那种还真得买大牌子的货才耐用,一些小品牌的劣质货甚至还不如传统的压电打火的那种炉子

网友C:
我家的中裕凤凰的是铜火头

网友F:
电源为什么不可以用220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为什么不可以用220的啊?

不知道诶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供电打火那种还真得买大牌子的货才耐用,一些小品牌的劣质货甚至还不如传统的压电打火的那种炉子 ...

拆开一看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中裕凤凰的是铜火头

火头基本都是铜的, 那从面板下穿上来的通常是铸铁, 现在有铝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