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加装法拉电容

楼主(2024-09-05):
去年11月份安装的 截止现在使用状态良好

我是买的单排6颗MAXWELL500F成品

原本想放机舱,一是怕温度高 而是地方有限不好安放,所以改放到主驾位下面

买了3米25平放纯铜线连接

负极连接到座椅位置

电容正极的线连接到启动机,保险盒取电 中间安了一个300a继电器 ,还有一个通电延时模块。

现在是无钥匙启动 按一下 继电器不工作电容不通电,车辆用的是电瓶的电,
再按一下延时30秒继电器工作 电容通电 车辆用的是电容和电瓶的电,熄火后电容断电,踩离合的情况下按一下无钥匙启动继电器工作电容打火,延时30秒后通电接通电瓶给电容充电。先这样用着吧

网友:
放在主驾下面会不会有点危险?

网友:
充满电直接并在电瓶上行不行呢

网友:
汽车加装法拉电容

网友:
就是这个线一定要放在驾驶舱么

网友A:
是个不错的思路, 室内注意做好绝缘和固定

如果 各种表头能整合到仪表台就更好,直观很重要

LZ有没有遇到过极限情况: 假设电瓶已经亏电  比如10V, 300A继电器 还能不能可靠吸合?

电瓶亏电时  延时模块需要接通30秒 ,会不会把电瓶再拉低?

网友:
为了增加电池寿命?

网友:
这个东西真的不知道放那好。

网友:
其实充满电放在后备箱作为备用启动电源就可以了,时不时的拿出来用一下,没必要长期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不错的思路, 室内注意做好绝缘和固定

如果 各种表头能整合到仪表台就更好,直观很重要

低于8V就不能吸合了

网友:
穿线到发动机仓不容易搞定,我的放后备箱已经快两年了,当启动电源备着,不知还有多少电压

补充:看了上次发的帖子,已经两年多了,有时间再测一下还剩多少电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241-1-1.html

网友:
看起来很危险,实际一点都不安全

网友:
我是3个车用了3个,两个大的直连,另一个小的有充电保护电路,都是直接放电瓶旁边,但是因为有一阵不常用,造成电瓶亏电。后来就都拆了。现在是一个大的里面有一个电容电压上不去,小的里面有一个电容电压上不去,有一个完好。完好的充满电放后备箱备用。坏的大的准备卖掉,小的想买一个电容替换一下

网友:
我也拿去后备箱放着

网友:
明显减少电瓶的损耗

网友:
我比较赞同10楼的方案,当电瓶实在不行的时候也会考虑换电瓶

网友:
这个其实不用那么复杂,加个保险直接并上问题也不大

网友:
保护电池,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