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电桥串个电容,能不能测(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4-09-05):
用这个ZT-MD1电桥串个电容,能不能测(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一片3,7V的30C及以上的聚合物锂电池的内阻。如果可以需要注意什么。图片只是参考这样的电桥。

网友A:
尖部本身就不是四线了。。。。再串联电容?

网友:
这一种在外面接不行,并且要接2个无极性电容

网友:
两个电解电容负极和负极连。然后当成一个无极性电容串在回路里面可以这样测。不过启动电池内阻都很小的,估计会影响测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尖部本身就不是四线了。。。。再串联电容?

你发过这样的帖子,我就是问问这种大功率电流的锂电池这样测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发过这样的帖子,我就是问问这种大功率电流的锂电池这样测有问题吗? ...

利用电桥镊子测量电池内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61&fromuid=2012331

这是别的坛友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发过这样的帖子,我就是问问这种大功率电流的锂电池这样测有问题吗? ...

这个电流主要取决于负载,跟电池输出能力无关。如果负载不合适,小电流的电池照样出问题。 非四线测量的这个方法我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反正我就是这样测量的

网友C:
  • 官方给的参数里10毫欧以下不在量程范围内
  • 10毫欧~1欧量程精度 3%±5,明着告诉你“x.x”显示的小数点后面数字完全不可信
  • 30C以上的动力电芯内阻约为1毫欧往下

网友:
楼上(9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官方给的参数里10毫欧以下不在量程范围内
  • 10毫欧~1欧量程精度 3%±5,明着告诉你“x.x”显示的小数 ...

  • 这意思量程不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就是这样测量的

    请问;是用镊子式电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用镊子式电桥吗。

    普通电桥,先测下电容的ESR,然后串进去测试电池,减去刚才的ESR就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意思量程不够呀。

    重点是精度不够,假四线不能消除接触电阻引入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是精度不够,假四线不能消除接触电阻引入的误差。

    我只是测一测手里的一个鼓包和没有鼓包的应急启动电源电池,对比看看。精度无所谓。另外10毫欧以下的锂电池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测一测手里的一个鼓包和没有鼓包的应急启动电源电池,对比看看。精度无所谓。另外10毫欧以下的锂电 ...

    如果应急启动电源用的软包动力电芯内阻大于10毫欧,不用测了,直接扔掉比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应急启动电源用的软包动力电芯内阻大于10毫欧,不用测了,直接扔掉比较省事 ...

    18650一般多少毫欧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650一般多少毫欧能用?

    看用途,没见过用18650做的应急启动电源

    杂牌蓝牙音箱里面的18650内阻60+用得好好的;
    三年前的吸尘器电池用的三星20Q,内阻12左右;

    TB上随便搜一个30C以上放电能力的软包,内阻普遍都小于1

网友:
引用 网友C:
  • 官方给的参数里10毫欧以下不在量程范围内
  • 10毫欧~1欧量程精度 3%±5,明着告诉你“x.x”显示的小数 ...

  • 看这情况,还是咱的1035+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用途,没见过用18650做的应急启动电源

    杂牌蓝牙音箱里面的18650内阻60+用得好好的;

    这样说来路不明的18650内阻用正规电桥测,也没发说能不能用了。我有70多个拆充电宝和平衡车的电池,那就没有大概标准鉴别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