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简易 维修插座,供参考

楼主(2024-09-05):
这个原理图就不上了,本质上就是串联一个灯泡.........

用的是3联86明装底盒,各位将就看看

外观:

线序接反了,中间脚接220V输入了,懒的再焊接

外观:面板要持平

品字口220V输入

底部安装4个脚垫

串联一个100W的G5 卤素灯

测试功能:

通电不带负载

负载为一个电风扇,可显示功率、电流。29W的功率,灯泡是基本不亮,很暗

大功率负载、亮瞎了

高功率电器负载时,最大功率也就是100W样子,也就是等于灯泡的最大功率

直通开关打开,负载为电热水壶,功率1.42KW

直通开关关闭时,负载为电热水壶,功率98W

短路测试,危险、危险..............

网友:
100W还是很热的,能烤坏插座面板。一般大功率10秒钟没事

网友A:
灯放盒内,不太合适,其他可以。

网友B:
带灯的开关一直亮  是你线序没接对

网友C:
感觉外观大了点,集成usb输出意义也不大,个人意见,当然各有所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灯的开关一直亮  是你线序没接对

是的,中间脚接220V输入了,懒的再焊接

网友:
带灯的开关一直亮,把进出线对调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外观大了点,集成usb输出意义也不大,个人意见,当然各有所需不同。

USB同感,带显示是个好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放盒内,不太合适,其他可以。

各有好处吧,放盒内,不怕碰撞,不怕摔

本身是检修插座,有故障高亮时,没有谁在保持让它一直亮着吧

按说一高度,就是有故障,会第一时间关电,再检修................不让故障扩大

网友:
串100W感觉有点低了,我维修台串200W白炽灯,修笔记本电源时候灯一直在闪。

网友:
模拟短路那个看着好吓人,平时那个脑壳有包的才会拿镊子插市电插孔。

网友:
换新比较安全

网友:
发现灯泡大亮就马上关闭电源,不然灯泡座子要烤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外观大了点,集成usb输出意义也不大,个人意见,当然各有所需不同。

外观大小还好,3个86座,也就是25CM长度..........看图大,实际还好..................

USB插座,所以说是预计加入...............也是考虑到这点

网友:
灯泡还是放外面直观

网友:
做得不错,赞一个功率表和底盒立柱有冲突呀,你是怎么处理的?可以照一下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放盒内,不太合适,其他可以。

是的我们有一个LED测试台防短路就是上面加了个白炽灯座,边上有个开关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还没动手,谢谢楼主详细介绍

网友:
赔我眼睛,亮瞎了

网友:
100w的灯有点热,可以考虑加个灯罩给插座挡一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