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索尼f828小肩屏维修

楼主(2024-09-05):
1.我的索尼f828小肩屏排线给我弄坏了,小肩屏排线不是fpc的,好像是一种碳膜排线,用酒精一擦,碳膜就脱落了,直接导致不能使用

小屏幕只有绿色背光,没有数字显示,连接小屏幕的排线坏了

定制排线淘宝买不到现成的,只能自己画一个,然后找嘉立创打样,要仔细测量好排线两端每根排线之间的间距

照葫芦画瓢,用嘉立创eda画了一条排线,希望测量准确一次性成功

白嫖的fpc到货了,总共打样了6片fpc,嘉立创还多给了一片

原装排线最左侧这条引脚没有接线,我打样的时候确接了,不过好歹问题不大

左侧那根排线用打磨笔打个洞,正常使用

开始拆机

取下小屏模组

分离小液晶屏,小液晶屏上acf热压上的排线已提前拆下

用牙签+无水乙醇将液晶屏tab上的残胶清理掉

将事先准备好的3m 9703异向导电双面胶裁剪到跟液晶屏tab大小匹配,看准后,将fpc与液晶屏tab粘合连接

连接好之后的效果,之后就是将fpc折叠,重新组装回相机了

组装完成,小液晶屏上的数字图像成功显示,维修完成
这篇帖子仅是个人维修经历分享,维修过程并非像展示的这么顺利,因为个人设计原因,fpc打样的尺寸并非像原厂那么贴合,专业名词的使用可能还有诸多不准确和错误,还望各位多多包涵
在此感谢嘉立创fpc免费打样,还有3m9703的异向导电双面胶,不然真是连修都没得修了

网友:
还好有EDA...............不然送修,大几百不见了

网友:
F828和F717那个华中画质到现在,不怎么看的上眼了,当年是很神

网友:
嘉立创PFC免费打样运费也免吗?

网友:
我有个安桥扩音机的遥控器,电池漏液,然后拆了电路板去泡水,也是一样把碳膜线路给泡掉了。

这个就复杂了,找不回来原来的线路了。

网友:
谢谢分享,常规维修贴,排线金属接脚的尺寸、之间的尺寸不好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