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电批自停电路板

楼主(2024-09-05):
之前做个很多个7.2自停电路板,里面走线实在是太复杂。组装时线飞来飞去,自己都搞不懂,
本次加一个电路板,先把自停电路搞里面,接线会简洁不少。

首先上自停原理图,

自停需求
1、用三角微动触发,微动默认关闭,1、2脚接通,1、3脚断开,当触发扭力弹簧时,1、3脚通。
PS:用继电器,的用1、3脚两脚开关,当接通时,触发继电器,也能实现自停,问题出现在,当1、3脚初始就为通时,无法使用,而波箱设计上,并不能很好的保证这个开关初始为关闭。

2、用晶闸管代替继电器的自锁,那继电器的3脚就能作为断开和刹车, 继电器1(公共端)、2(常闭端)接电机M1和输入端,  1、3脚(常开端)分别接电机M1、M2,那当继电器触发断开时,实现电机正负极短路(刹车),一般电钻开关松手刹车就是短接正负极这个原理,有的比如德伟DCF680,没有物理开关,刹车时会给电机一个反电动势,理论上会更快,实测就是自停时电机会反向震动一下,自停速度比我继电器更慢。
PS:用继电器断电刹车和自锁,需要2个继电器,用8脚的体积太大,用5脚的,当2个继电器线圈不同步时,可能很危险。
且继电器响应不够快,触发扭力哒哒哒时,速度会很快,一秒可能十几次,有时候继电器不会工作。晶闸管就好多了或者说不存在不响应的问题。

3、用双晶闸管,配合上面原理图,能实现5-11V范围工作,,,且只有1、2脚接通,然后1、3脚接通时,才会触发通路,继电器才工作。

如下图,只有当微动处于按下状态,然后松开时,继电器工作。
当微动处于松开状态,那就需要按下,再松开时,继电器才工作。否则不会工作。

这就解决了继电器线路,当微动初始状态不对不可用的问题。

这次电路直接简化了,免得飞来飞去,-接电池负极,+接开关正极(理论上能在电机上用二极管引出+极,但是我是直接在无极开关挖洞,引出转换开关前的正极,)
如果+直接接正转时的电机正极,那就会出现反转没自停(有人可能需要这样),但是电路原理我不太懂,这样处理,我怕反转时,自停电路两端一个电池-极,一个输出-极时,会对开关有影响。
(无极开关输入+极和输出+极,是按下开关后物理导通的,-极才是mos管调压的,且按到底也是物理导通的(大部分好的开关这样设计的,避免烧mos管)
为什么要在电池-极引出电路,主要是无极变速,负极输出是0-8V,当低电压时,即慢速拧螺丝,并不能触发电路和实现继电器工作(继电器5V的,用8V没问题,工作时间短,响应会更快)

更换电路中的470r大小,理论上能做到调整电路的工作电压。目前大概是5-11V,适合2串使用。

附图改装的电钻,用的该电路板实现自停,7.2V3ah。
用的6225波箱,换了15-10-30轴套,JT0轴,6.5mm夹头,可以不用钥匙夹紧3mm以下钻头、6.35批头

可以用钥匙夹3-6.5mm钻头。

网友A:
开关本身不就是带自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本身不就是带自停的吗

开关的自停可以模拟高温实现断电,但是不带刹车,以前我用这个开关模拟高温断电,但是没刹车自停效果不理想,优点是只要加一个金闸管就能实现自停,几乎不占用额外体积,缺点就是只有断电不带刹车、响应速度没继电器快。

网友:
继续研发,继续努力

网友(2025-01-02):
分析半天电路的逻辑,是这个电路吗?

网友:
楼主好手艺,做的是真的漂亮!

网友:
开始折腾了

网友B:
这款和我的7.2V 松下电钻很像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和我的7.2V 松下电钻很像 ,

尺寸小了2个量级,外观基本一致,松下7.2比博世12V还大的,,我这个小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