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松下充电台灯拆解维修(HHLT0339FL)

楼主(2024-09-05):
松下充电灯电池老化更换电池,充电座坏更换,

网友:
我的看法是,电路板和螺丝都不怎么像是松下的做风

网友:
用42个灯珠?

网友A:
问个题外问题,旧款的两插台灯,插到墙插就分不清零火线了,怎么知道开关断开的火线?这是不是有安全隐患了?

网友:
做工比同款美的要好点

网友:
只有一个电池,续航时间估计太短

网友:
经典的松下台灯造型,30多年前的一块台灯,用的是碘钨灯泡,体积很小。

一个亲戚家的美国亲戚送的,羡慕,我用的还是老爸diy的台灯。

网友:
质量真好,现在的都是灯珠先热死

网友:
这样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题外问题,旧款的两插台灯,插到墙插就分不清零火线了,怎么知道开关断开的火线?这是不是有安全隐患了 ...

用4脚的船型开关,同时断开零火不就行了

网友:
怎么拆开的?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池只有一个,有失望

网友:
松下质量也不怎么样子,同样的HHLT0633,前年产品和再前面已经质量降了,后买的先坏了,也不是灯不亮,而是灯指示板有问题,不管开关指示灯常亮,好在保修3保年,寄修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题外问题,旧款的两插台灯,插到墙插就分不清零火线了,怎么知道开关断开的火线?这是不是有安全隐患了 ...

应该没事,电磁炉都是两插,也不分零,火线,也从没出事。

网友:
电池包黄胶布,满满的山寨风格,都怀疑是不是松下的

网友:
松下灯具做工不错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换一换用起来更顺手

网友:
看着还能加一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