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用30年!微波炉继电器更换为固态SSR。

楼主(2024-09-05):
当年的大件,用了几十年的希贵微波炉,不出意料地,继电器触点又烧在一起了,上电就工作,开关无效。
这个继电器已经换了多个品种,每个都用不了几年,每次都要大卸八块,实在负担太重,乘此机会,直接更换固态继电器。

用料还是相当扎实的,毕竟1250w输入功率。当年的东芝磁控管

微波炉核心部件-磁控管

查阅东芝网站,这个2M253J属于高性能系列

输出功率是足 860W

辅助电源变压器的(蓝色)左上角是16A 24v的继电器,就是这个烧了,触点熔接无法分离。

散热风扇和电容器

控制盒拆下来看看,两个继电器,一个已经给我拆了,是电热管的,用不上,另一个就是这次坏的。

把坏掉的继电器拆开来看看

烧毁的触点

准备上一个欧姆龙的固态继电器,10A, 但不带散热板只能过4A,所以准备了一个显卡风扇散热器给加上。中间我打了两个3.2mm的孔,准备上4mm机螺丝。
可以看出这个孔我打的还是很圆的,用手枪钻打。

攻丝的孔需要精确,所以我把手电钻装到支架上,这样打孔很稳

打完孔后上日本丝攻,网友推荐,高级货。据说无需进三圈退半圈断丝,直接顶硬上。

好了,还没拧螺丝

装机

一切正常

测试下功率

用热像仪测试了下温度,不到45度,收场。

-----------------------------------------------------------------------

9月6日再次更新,寻找烧毁电磁继电器甚至烧熔拖线板开关的证据,直接用示波器捕捉启动电流 (励磁涌流)

捕捉了多次,波形几乎完全一致,启动电流高达60A,出现在7mS和 10mS左右,两个峰值合计持续时间小于15mS

看看正常工作时候的RMS电流多少? 看示波器显示是6.56A,所以启动电流是正常正常工作电流的10倍,怪不得16A的电磁继电器那么容易挂

那么,目前这个固态继电器欧姆龙的,只有10A标称值,是否可以支持60A以上15mS的启动电流?

我们看说明书,一个周期过载浪涌,可以达到60A, 60Hz一个周期大概等于16.6mS。

再看下曲线,实线部分是指非重复过载的浪涌电流可以到150A,如果经常重复过载,那就看虚线曲线部分,那么这个浪涌可以达到70A左右。

所以,经过实际测量和理论计算,这个10A的欧姆龙固态,应该能满足可靠工作的要求,但余量基本用足了。如果用国产固态,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赞一下老货的做工质量,这样折腾修理也是值得的

网友:
这办法好,有创意

网友A:
触点烧结,应该是过流保护失效,你看看是不是NTC击穿了?

网友:
换成固态的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烧结,应该是过流保护失效,你看看是不是NTC击穿了?

微波炉没什么NTC,只有开关电源有NTC

网友:
绝对是个好办法,值得推广,改造后又可以再用五十年,这微波炉真长寿啊。

网友:
我家的格兰仕,快20年了,电源变压器坏了一次,次级两绕组,低压的短路了,拆掉一组,用单独一组也可以,其他没毛病。

就是旋转编码器总接触不好,过几年就要清洗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点烧结,应该是过流保护失效,你看看是不是NTC击穿了?

变压器的微波炉哪来的ntc

网友C:
坏这个继电器的才见.没上硅脂? 希贵这牌子还在吗?

网友:
如果手头有库存 换换万新鲜, 瞬间电流太大容易出问题,    还是来个继电器  听响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的微波炉哪来的ntc

他看了东辰小电脑的视频,到哪都有NTC

网友:
应该是微波炉变压器属于感性负载,加上没有灭弧措施,引起触点寿命变短,改成即热式热水器的继电器可能耐用些,这种固态不知道是不是耐得住感性负载

网友:
这个牌子不知多少年没听到过了。

网友:
这个办法好,
旋钮的是不没有继电器

网友:
接触面够光滑,散热效果不错

网友:
可以继续用二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这个继电器的才见.没上硅脂? 希贵这牌子还在吗?

必须上硅脂的,这是基本操作

网友: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吧,就是上面朋友说的感性负载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前段时间刚好给家里的微波炉换了一个,上电就自动开启微波,感觉在网上买不到正经的微波炉继电器,随便挑了一个用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