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冰箱每天耗电几度?和能效标识差别大不大

楼主(2024-09-05):
讲的时候顺便带上室温多少,每天开关门次数和放入多少常温东西 。

我家280升直冷老式冰箱,能效标识大概每天0.7度,室温31~32每天能耗电2.5度,室温25度每天能耗电1.5度左右。正常使用放东西进去,一两个人用的 ,开门频率也每天6次以内,正常使用。是不是太高了。

放个温度计进去冷藏室温度波动在3~10度来回变化,波动还特大

网友:
前几天刚测过,271升3门风冷变频东芝冰箱,室温32°,开关门3次,放7成的物品。功率计实测一天1°电。宣传是一级能效,标的24小时0.6°电
感觉差别有点大。

网友:
我倒是只看总的度数,7月299元8月356元,冰箱用的那三瓜两枣的,管它干啥。

热水器,空调随便用用,也就忽略冰箱了。

网友:
制冷的时候,耗电就多。低于设定温度就会制冷,觉得费电可以把温度调高一点。根

网友:
宣传的是实验室数据  跟实际耗能差别很大

网友A:
这个不太好测量啊,又不能把其他用电器全部停掉。

网友B:
前几天刚用功率插座测量了使用24年的松下251升风冷冰箱,不频繁开门一天1.4度左右。

网友:
人家测量时也看你放置的物品多少,太多太少也不合理。

网友:
海尔风冷400L一天一度

网友:
上两周出去玩。只有冰箱,路由器,光猫,摄像头插着电。。其他都关掉电,也没待机的。一天不用一度。。

网友:
差别一倍多点吧

网友:
没测过,不过冰箱用电确实不算大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用功率插座测量了使用24年的松下251升风冷冰箱,不频繁开门一天1.4度左右。 ...

牛!我的老冰箱也是用了24年。是LG的定频直冷冰箱,所以这次选了个东芝,不知能用满10年吗?

网友:
这就是理想和现实啊,谁的理想不都是很伟大,现实天天搬烫手的砖

网友C:
工作功率72W的小冰箱,一天1.7度电

网友:
我买的 康佳300升冰箱,总是一直在工作,保鲜层时不是还结霜,几个开关感觉没啥用,也确定不是零件坏了,气得我买了个定时开关,开机25分钟,关机35分钟,几元钱解决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这里是不是都是油腻大叔,年轻人根本不考虑这些问题,生活支出对90后只是个数字问题。

网友D:
冰箱综合耗电是冰箱实验数据,实际耗电量与冰箱内东西的多少、冰箱开门次数、冰箱设定温度高低等因素有关。这个和汽车的综合油耗一样,实际使用中是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好测量啊,又不能把其他用电器全部停掉。

电量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冰箱综合耗电是冰箱实验数据,实际耗电量与冰箱内东西的多少、冰箱开门次数、冰箱设定温度高低等因素有关。 ...

在固定条件的情况下,正常情况室温差别不会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功率72W的小冰箱,一天1.7度电

能效标识写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