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旧手机这样玩,非常适合收音机和无线电爱好者

楼主(2024-09-05):
旧手机这样玩,非常适合收音机和无线电爱好者。

网友:
没看明白,是做了一个外接插件吗?

网友:
棒子太贵了
性能也不行

网友:
是不是还得安装各软件?外接插件多少米!

网友:
啊手机化身……
收音机

网友:
接收棒  不好找了  高档的玩不起:)

网友:
直接买收音机不好吗?

网友:
问题是收音机便宜耐操。

网友:
是另外买的配件吗

网友:
不少老一点的手机内置硬件收音机呀。

网友:
耳机插头地线焊根天线,有收音机APP可以免耳机打开,外放听

网友:
这还真的不如买个收音机方便了

网友:
RTL2832U+R820T2组成的电视棒子,改成SDR。现在价格太贵了。。基本上都要60以上。。。2018年。我买的一个才44块钱。RTL2832U+另一芯片的,这前15块钱就能买到。和R820T2一样用。。。现在反而更贵了。。。

网友:
我手上有4个。。平均下来25块钱一个。。

网友:
看起来第一个像红米,这手机记得是带收音机功能的。

网友:
这样搞没实际质义。

网友:
挺新颖的,虽说不方便

网友:
原来的红米2S自带FM收音机,不需要安装SIM卡,不需要流量的,我一直在用,听城市频道的某些FM,还是很清楚的;但是后来,小米的手机取消了硬件FM,要安装APP,需要联网,否则无法收听FM。

网友:
外接的只是个天线吗

网友:
我爸淘汰下来的红米7A自带收音机,插上耳机线就能用。话说你这个不是本末倒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