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康舒ACBEL API3FS25 585W IBMX336服务器电源拆解

楼主(2024-09-05):
公司老的服务器不用了,把电源拆了准备做开关电源用,在论坛没找到短路开机的方法,索性就拆开了,有会的大神发个评论,我再试试

网友:
这种服务器上下来的电源其实做工用料都蛮不错的

网友:
做工用料都蛮不错

网友:
服务器电源做工不错,便宜功率还大就是不知道定义不好弄。

网友:
散热器铜的?挺舍得用料,现在这款还是铜散热器吗

网友:
以前公司有两台IBM34xx的服务器,电源就是这种的。

网友:
老式服务器的电源比较重,但是质量没得说

网友:
康舒ACBEL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服务器电源做工用料都不含糊

网友:
专业的就是料好活好没的说

网友:
做工用料都实在,短接图到数码交易区找找看。

网友:
看这个电源,应该是相当老的服务器了。直接搜牌子,然后搜这个牌子的服务器电源如何启动。

网友:
康舒的服务器电源,超级棒

网友:
这种电源确实好,就是太大!

网友:
有2个戴尔的服务器电源和2个浪潮的服务电源,2017年100元入手的。

网友:
服务器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连散热片都是铜的?

网友:
看做工用料是真扎实,毕竟康舒也是大品牌。

网友:
做工不错,功率密度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