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车机彻底拆了,其中一块板子

楼主(2024-09-05):
(图片)

网友A:
做工不错,很好!

网友B:
用啥拍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啥拍的,很清楚

手机啊,哈哈,光线好就行

网友C:
还是没找到不工作的原因???

网友D:
没办法让它工作吗?

网友E:
那些胶看着很难看,是不是漏液污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找到不工作的原因???

找不到,我这水平太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办法让它工作吗?

它躺平了,哈哈

网友:
把上面黄黄的和变黑的胶清除后说不定就能恢复正常。我207的车机漏电把胶清理之后就好了。但胶覆盖的原件可能会被腐蚀坏了。这种胶在电流作用下会变质,我朋友的207车机也是同样故障

网友F:
第一张图,我就看蒙圈了,铜箔密密麻麻的,挨的那么近,和电脑主板差不多,维修的话,有很大难度,是不是要拿着放大镜才可以啊,我眼睛老花了,觉得异常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张图,我就看蒙圈了,铜箔密密麻麻的,挨的那么近,和电脑主板差不多,维修的话,有很大难度,是不是要 ...

哈哈,没办法,功能太多

网友:
我也有一块crv的9寸车机,拆了不知哪里坏了

网友:
清理掉那些胶,看看胶底部有没有被腐蚀断的线路,特别是穿线孔。这样的固定胶用几年后都是会漏电加腐蚀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很好!

板上的胶是个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些胶看着很难看,是不是漏液污染了

不是吧,我觉得是故意打的胶

网友:
可能清胶就好了

网友G:
先把胶清理掉再看看,我有个车机也是这个问题,把胶清理干净拿洗板水洗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把胶清理掉再看看,我有个车机也是这个问题,把胶清理干净拿洗板水洗完就好了 ...

哈哈。好了又怎么样呢,对我来说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好了又怎么样呢,对我来说也没用

主打就是折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