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60AV3.2-M_S905L3_9.0_当贝桌面线刷固件包

楼主(2024-09-05):
中兴B860AV3.2-M_S905L3_9.0_当贝桌面线刷固件包。自己修改的。

楼主:
这个固件经修改后,运行稳定。去除了全部预装软件。保留了7楼截图中的的应用。开启了ADB,可以在电脑端用开心电视助手链接。上面的截图都是开心电视助手的截图。缺点:去除了原启动画面,黑屏+android字幕静默启动,感觉启动时间有点长,按下电源到出现当贝桌面约50-70秒。

网友:
试过了,成功已两个
一个没成功

网友:
没下载地址,求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