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买了2个华强北蓝牙

楼主(2024-09-05):
抖音上看直播搞的,有问题的2个15,一个半入耳式一个全入耳式,都是只有一个响,其中那个半入耳式的电池电压为0,另一个全入耳不响的电压正常,换上修复正常,另外一个没有找到原因,都带入耳检测

网友A:
能用上就好。我买了类似的两个,不想搞了。

网友B:
这种垃圾产品不如买二手电池坏了的

网友C:
抖音直播卖电子垃圾的,都抢不上。。。。

网友D:
耳机太多了。PDD上8,9块的乐视耳机也不错。好的,不用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垃圾产品不如买二手电池坏了的

是的我也完全为了满足好奇心,反正花钱也不多,手上有一个泥炭还不错

网友:
看着便宜,其实不值。比较过的,相当于15元修复后才得到1付耳机(如果需要更换电池,成本还会增高)。PDD上12元左右就有全新的了,虽说性能不佳,续航时间短,但至少是新货,拿来就能用,比这种二手货强上不少,而且还有售后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太多了。PDD上8,9块的乐视耳机也不错。好的,不用修

确实便宜,抖音想捡个宝结果都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上就好。我买了类似的两个,不想搞了。

不要搞了真没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音直播卖电子垃圾的,都抢不上。。。。

看来都是过来人啊

网友E:
我在淘宝看华强北无线耳机什么价位的都有,不知道应该买哪个性价比高,懂行的能否给推荐一下,我主要是听语音,手机是苹果,谢谢!

网友F:
论坛有卖十几块钱的那种能用的,为什么不买呢?

网友:
抖音上的售后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有卖十几块钱的那种能用的,为什么不买呢?

太差的不想要啊,想淘个宝,可是基本上都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淘宝看华强北无线耳机什么价位的都有,不知道应该买哪个性价比高,懂行的能否给推荐一下,我主要是听语 ...

苹果手机那就搞个华强北的吧,充电口正好苹果的

网友:
买个倍思这类的国产又不贵,全新的不带降噪的也就30,40,蓝牙版本高,音质比这些乱七八糟的强,这个价格还能买到飞利浦的二手,而且基本上是库存,全新,只是部分电池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淘宝看华强北无线耳机什么价位的都有,不知道应该买哪个性价比高,懂行的能否给推荐一下,我主要是听语 ...

华强北不要看了。我入手了两个,都还是很贵的时候入的。现在都坏了。
买红米buds3,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的。

网友:
前前后前整了三四个,其间还重新去买了电池更换。三四个,就一个效果好点的,一直在用,一年多了吧。其它就听个响,没有用的动力。一算成本还是满高的,算起来七八十吧

网友:
一时冲动也搞了几个,就是不经用

网友:
淘宝就有的捡漏,当时拍了一个7元低配的,买来就是要壳子,没想到音质还很好,再去买就提价了。他们的货其实低配、高配有时是一样的东西,就是故意分个档次,让你觉得高配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