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佬请进!松下EZT116/EZ7207怎么配置电池

楼主(2024-09-05):
前几天偶然发现这两个小电钻,拍下来玩一下,有没有熟悉的大佬帮忙看看,怎么配置电池

楼主:
到处看了看,咋没看到有人玩过7207?难道是假货?

网友A:
铭牌拍大一点,清楚一点,好不容易看清楚,上面不是写着DC10.8V/12V,那就配3串3.7V锂电,有空间,再来个2并

网友B:
看底部感觉就是松下常用的12V镍铬电池盒,得自己组装锂电池

网友C:
一、恭喜楼主入坑、坑如下
1、这玩意现在没啥性价比,
2、还不好用,首先是重,不够轻便
3、其次是电池基本不兼容,得自己会装,不然也是大成本,一个电池收你30手工费不算贵。电池壳稍微好点的基本也得30+、里面6个电池稍微好点100没了。
4、电池保护版也难搞,冲击批这玩意,我记得是4碳刷,空载是5A的,冲击时是15A+,估计得用40a保护板,裸电池可能危险。电池脚大面积外露,得注意。
5、充电器也不好搞,估计也只能用dc口充电了,

二、恭喜楼主再次入坑,没看错的话,电钻应该不是12v的,也就是说上面3、4、5点你得被坑2遍。

优点是抗用、耐造,
成色差的二手很便宜,很耐用。
所以这玩意如果搞好电池,然后买成色差(外观差体质好的)的来用,那比现在市面很多电钻都耐用。

特适合作业使用,去掉外观要求,去掉电池初始成本,(其他稍微好点的工具的电池也贵)
这玩意就是便宜耐用的典型,目前市面上没啥能打过它。
特别适合装修等大频率场景使用。
而且电钻应该都是用的推力轴承加轴套设计,这玩意初始同心度不高,但是贼耐用,
而且我实测,即便同心度不够,但是由于推力轴承设计,钻铁板,压紧钻,比我同心度更高的电钻打孔更圆。

网友:
要擦亮眼睛,不是所有松下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恭喜楼主入坑、坑如下
1、这玩意现在没啥性价比,
2、还不好用,首先是重,不够轻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恭喜楼主入坑、坑如下
1、这玩意现在没啥性价比,
2、还不好用,首先是重,不够轻便

看的不清楚,好像电池一样的,这个是19的帖子上的,能确认这东西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铭牌拍大一点,清楚一点,好不容易看清楚,上面不是写着DC10.8V/12V,那就配3串3.7V锂电,有空间,再来个2 ...

好的,下次注意,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底部感觉就是松下常用的12V镍铬电池盒,得自己组装锂电池

我这是难为自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到处看了看,咋没看到有人玩过7207?难道是假货?

这两台机器原装电池盒都是松下12V3AH镍氢电池,型号为EY/EZ9200,闲鱼上大把的在卖,大约40元左右一个,空电池盒大约20元左右一个。

不过,内部电芯几乎废了,可以装得下6节18650动力电池,可以找人帮忙改一下,直接上40A保护板;如自己没有点焊机、动力电池等物件的话,还是直接购买成品吧,大约在60-8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台机器原装电池盒都是松下12V3AH镍氢电池,型号为EY/EZ9200,闲鱼上大把的在卖,大约40元左右一个, ...

谢谢,大佬!
有推荐的的商家?

楼主:
看这个转接器挺不错,哪位大佬有知道具体型号?

网友:
这两款都是最基础款   没啥特别突出的功能

也可以使用原厂松下ez9l31/ez9l30 锂电池   但是很贵

推荐买DIY的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台机器原装电池盒都是松下12V3AH镍氢电池,型号为EY/EZ9200,闲鱼上大把的在卖,大约40元左右一个, ...

牛逼鱼看了几天,卖家都是牛逼哄哄的样子,还有骂人的,卧槽他妈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牛逼鱼看了几天,卖家都是牛逼哄哄的样子,还有骂人的,卧槽他妈了

原厂转接头原价就是300元左右(业余玩家买这个不值当)

咸鱼不是拼夕夕,也不是淘宝,卖家就是普通人

你钱都付了卖家打包好了你临时说不要,在卖家看来你是逗他玩没毛病,脾气不好的肯定上国骂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牛逼鱼看了几天,卖家都是牛逼哄哄的样子,还有骂人的,卧槽他妈了

你也别折腾原电池盒了

手上有什么其他厂家的平推型10.8V电池  大艺的或是大有

去咸鱼买两个3D打印的带电极的电池支架(品牌很多),连上正负极固定在手电钻底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也别折腾原电池盒了

手上有什么其他厂家的平推型10.8V电池  大艺的或是大有

12V的平推的比较少见,我个人建议直接上18V转接座,反正用得少,松下老货耐造也是出了名的,自己使用的时候酌情别开到最大档,一点事都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厂转接头原价就是300元左右(业余玩家买这个不值当)

咸鱼不是拼夕夕,也不是淘宝,卖家就是普通人

我要是能买到原厂转接头,我就直接买了,不受这个窝囊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台机器原装电池盒都是松下12V3AH镍氢电池,型号为EY/EZ9200,闲鱼上大把的在卖,大约40元左右一个, ...

我把咸鱼找遍了,没有这个价啊,都特么贵到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