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STC8G1K08A写闪烁灯

楼主(2024-09-05):
一直想搞些超小芯片的单片机,实现些简单几个脚的功能,不像esp8266等那么大板,前几天逛stc stm的介绍,
发现几毛钱的8脚芯片STC8G1K08A很不错,用串口烧录器ch340可以下载,也支持usb直连烧录, 遂淘了10片来玩玩.

8pin芯片,除了vcc gnd,可以有6个IO可以用。

刚好打语音模块的板修整一下就可以用,元件也是简单,就两颗贴片电容,其它就是插针了,然后杜邦线连接烧录器,
再搞个led串个电阻接vcc和测试接脚。

下载个天问block , 图形模块化编程,编程类似于arduino,有很多范例可以参考

编译出的hex  用stc-isp 下载编程

先搞简单的应用就是点闪烁灯,其它还有很应用,花时间再慢慢研究.

------------------------------------------------
    更新:
    22楼              1306显示屏
    37楼             烧录测试板
    38楼             驱动1629A显示数字
    46楼             usb d+d-接rx tx 烧录

补充内容 (2024-10-8 22:31):

61楼更新:  移植RP2040 BL0942 arduino内阻仪到STC8G1K08A

---------

网友:
期待小芯片的大制作

网友A:
天问这个图形化编程好像不错啊

网友B:
这型号支持usb直连烧录?

网友C:
居然51单片机也有图形编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51单片机也有图形编程了

天问,好像还有好搭

网友:
这语言结构和arduino很像啊

网友:
我也不懂写程序,硬件倒是挺多,公司很多地方都用的单片机,STC12C5A32S2,STM8......;还有什么51单片机,都在吃灰中,不好玩,丢了可惜,不丢也可惜,可惜玩不转。

网友:
至少这是一门不错的手艺,应用很广

网友D:
去他官网论坛可以发帖回帖赚积分,积分兑换包邮到家不要太香

网友:
一直用Keil,这个图形编程蛮好玩的。

网友:
我去
一共8pin 除了供电都是io

网友:
图形模块化编程,这个不错啊。

网友:
天问也是keil编译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他官网论坛可以发帖回帖赚积分,积分兑换包邮到家不要太香

你是说手推车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问这个图形化编程好像不错啊

是的,这个天问不错

网友:
程序从哪下载?有没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型号支持usb直连烧录?

这个是USB转串口模块,带CH341芯片

网友:
  把小的研究透了,大的就好整了

网友:
这玩意不错,买几个。几毛哪买的?